[健康] 拆解欧姆龙腕式自动血压计(omRon HEM-605)

楼主(2021-02-05):
拆欧姆龙腕式自动血压计

END

网友A:
昨天去店里校准了欧姆龙血压计,是通过跳线完成的,就是板子上面那6个触电中的一部分。

网友B:
单人绑带时,会不会稍动一下就测试失败?我有个,自个绑不好,很容易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人绑带时,会不会稍动一下就测试失败?我有个,自个绑不好,很容易失败 ...

不会,因为它是较硬一个园弧正好匝在手腕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去店里校准了欧姆龙血压计,是通过跳线完成的,就是板子上面那6个触电中的一部分。 ...

还可以这样呀,那天试试

网友C:
几年前也拆过一个,故障是充气到一半就自动泄压,没找到原因就扔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年前也拆过一个,故障是充气到一半就自动泄压,没找到原因就扔掉了。

电池没电了,换电池!

网友(2022-08-29):
引用 网友C:
几年前也拆过一个,故障是充气到一半就自动泄压,没找到原因就扔掉了。

胶管老化漏气,一般也就是五年的
使用寿命

网友:
还是用日本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