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12V砂光机外接电源求助

楼主(2021-02-05):
鱼上看见一款博世的砂光机,电池、充电器齐全,考虑到自己基本不需要移动使用,就只要了裸机。想着自己有一个开关电源,平时就这样“一夫多妻”使用,用哪个接哪个。

没有识别电阻的情况下,电源指示灯闪几下就熄灭,机器也不能工作。坛里对识别电阻的说法有6.8K和10K两种,10K的电阻买了100个。

奈何不会接啊!兄弟们,指点一下。

是从负极直接接到那个第三条腿上,还是从正负极各接一条?或者接在其他地方?

网友:
就个电阻这么简单?识别的话,正负极都可以试试

网友:
一般是接负极

网友:
10K可能有点大,要不并联二个试试。

网友:
楼主试下不就行了?

网友:
我有博士电钻,改了尾插,电池通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