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想唱就唱之——TFM241BT蓝牙便携调音台

楼主(2021-02-05):
该作品早在2017年就完成了第一版。那个时候普遍使用的是洞洞板。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接触不良等情况,而现在已经普遍使用PCB了,
因此便打算升级重做一遍。
升级内容:全部使用PCB制作,模块化设计;增加简单混响电路;增加多种麦克风支持;等。
为了不重做外壳,沿用了一模一样的旋钮布局,只有接口做了少量调整。
----------------------成品欣赏----------------------
----------------------功能介绍----------------------
ch1支持平衡或不平衡信号输入,可以接动圈、电容或者无线麦克风,也可以接乐器。
ch2带偏置供电,支持不平衡的驻极体麦克风。
两个都带可调节的预增益,以放大微小的麦克风信号。都带三段均衡器调节,并且都通过混响处理,混响处理可以调节延迟时间和重复次数。
FM支持全频段立体声收音自动存台功能。
蓝牙支持APT-X无损传输,并且可以同时连接两个设备。
电平指示灯可以直观显示输出信号的幅度。
输出有隔离平衡和不平衡两种方式,适合连接各种后级功放。
内置大容量电池,可以连续使用6-8个小时,带电量指示。使用通用的USB5V充电。
电源部分采用MC34063,得到±9V双电压提供运放工作。

楼主:
存在的问题:FM的左右声道不知道到底是正是反,没有个对比标准;
少数元件位置和布局不合理安装别扭。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太强,请接收我的膜拜!!

网友:
不错,看起来很复杂

网友:
这个小型会仪方便

网友(2021-06-06):
这个真是复杂,楼主技术棒棒

网友(2022-06-06):
我有一个雅马哈AG06的直播声卡,它有插监听耳机的插孔,也有插话筒的插孔,另外,有48V弱电的指示灯,另外好多好多按钮,及旋钮,也有一个配套的调节测试的软件,CUBSE,你这个也应该参考这个来作一个改进,这个声卡的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体型过大,如果能缩小到只有巴掌大,大概也就是你作的这个这么大,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