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问下有没有必要买手电钻架,下面两种选哪个好(多图)

楼主(2021-02-05):
这几天淘宝看到手电钻架,大家说下有没有必要买,还有下面两种哪个好用。

网友A:
没啥用, 经常需要用的买台钻.  偶尔用不需要.

网友:
第二种常用,板类和配合台钳 长条 圆柱 都好用。

第一种 应该是给木头或者管子打孔的用的吧 ,
看着没法固定 一手持电钻一手持支架 把支架放到工件上工作?
看着像是做家具方面用的。

选型得看用途,需不需要买 看要用的产品的价值。如果家用一件2件家具或者单单打一两个孔, 用手电钻就能搞定,不用买。

但要是常用手电钻干活 ,且要干活的工件的价值大于工具的价值
就值得考虑了,毕竟这种架子在不实用,
也是比直接手钻 精度高,省力省钻头的。

网友:
别买,都是辣鸡

网友:
太贵了吧,不如买台钻了

楼主:
第一个可以直接拿在手上,按上木板和铁板上直接钻孔,就像一个手持电钻一样。

网友:
架子已经入手,总感觉不如台钻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啥用, 经常需要用的买台钻.  偶尔用不需要.

英雄所见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