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黑金刚5000逆变器拆机维修问题

楼主(2021-02-05):
有大佬知道这2个红圈的是啥元件不,还有怎么买这个元件,以及维修。

网友:
确定上边那个四边引脚的芯片坏了?如果真的恐怕你只有找厂家了,买来芯片没程序也是不管用的。另一块是驱动,那个可以直接更换。

楼主:
上边较小的芯片上面的数字字母大概是:TMB  903K3T6C  990QSV6  MYS
另一个是:IR2110S   419P  I  R   HE7C5

网友:
上面的是单片机,下面的是MOS管的驱动IC
单片机里面的程序无法解决,没有维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