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个虚标的球泡,改大电容上电直接炸了

楼主(2021-02-05):
外观不拍了,没什么好看的里面一个整流桥,几个电阻,阻容的,有频闪

标称5w,实际就1.9w,功率因数才0.1

把那个电容去了肉眼可见的频闪,然后我就把原来50v47uf换成35v2200uf x2串联,也就是70v1100uf,大了23倍

上电以后灯没有亮,直接一阵火花,然后崩的一声闷响

电容炸了一个,火线也烧断了

里面炸的是一塌糊涂

LED和整流桥测量都短路

网友:
  别扔它,快递过来,让我继续折腾。

网友A:
 你将电容正负接错,当然是炸到一塌糊涂、、、、鸟。

网友B:
楼主折腾的复杂了,改造这个灯泡,只需要把电容换成耐压400V的,不低于原电容容量的电容(也不要太大),换成400V耐压的主要目的是,防止LED使用过程中突然开路,电容爆炸

网友:
“啪”的一声,相机也被炸坏了!对焦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将电容正负接错,当然是炸到一塌糊涂、、、、鸟。

没接错,是电流太大把LED烧了,LED烧开路了310V电压,这个电容才耐压35V,串联70V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接错,是电流太大把LED烧了,LED烧开路了310V电压,这个电容才耐压35V,串联70V ...

 那就我错吧,向你认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折腾的复杂了,改造这个灯泡,只需要把电容换成耐压400V的,不低于原电容容量的电容(也不要太大),换 ...

灯泡已经换大牌的了,7块钱一个的
这个灯泡就是单纯想试一下加大电容会怎么样,并不打算用

网友C:
电容容量太大,上电时的冲击电流太大,没有NTC或者电感之类的限流措施,桥堆很容易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容量太大,上电时的冲击电流太大,没有NTC或者电感之类的限流措施,桥堆很容易炸 ...

我还有好几个这种灯泡不知道怎么处理,带频闪的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在用了
可以串个NTC试试
不过两个电容全坏了,这是之前DIY功放的主电容 ,当时4.4一个。这个灯平均一个还不到一块钱

网友D:
昨天也捡了一只类似的灯,不过好象是5730灯珠,拆开发现一只LED灯珠烧了,电容器也炸了,奇怪的是没见到外壳,换了一只灯珠,电容不知道多大的,用5.6uf/400V代替的,上电没炸,功率表测只有3.5W,电流0.085 ,但另一种3W的LED灯电流才0.015。电容降压的是不是费电啊?用电量看功率还是电流?

网友:
为啥功率差不多,电流差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天也捡了一只类似的灯,不过好象是5730灯珠,拆开发现一只LED灯珠烧了,电容器也炸了,奇怪的是没见到外 ...

400v的电容肯定炸不了,不过应该有频闪
测功率还是用功率计准,万用表测不出实际功率
不过要是测耗不耗电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家里的电器全拔了,看楼下电表怎么走,我也不清楚电表怎么计费的

网友:
就是这个,功率计费器测量的,拆开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400v的电容肯定炸不了,不过应该有频闪
测功率还是用功率计准,万用表测不出实际功率
不过要是测耗不耗电 ...

家用电表都是有功电能计,倒是工业用电表,会同时记录有功电能和无功电能,无功电能超了还会罚款

网友:
引用 楼主:
400v的电容肯定炸不了,不过应该有频闪
测功率还是用功率计准,万用表测不出实际功率
不过要是测耗不耗电 ...

这种功率插座看看就好了,测量的结果仅供参考,测功率还是用专业设备,或者是电表才可靠
万用表只能测量视在功率,无法测量有效功率(没办法测量交流UI相位差)

网友:
电解电容没有接错。

网友E:
两个电姐串起来用,好像每个电容都要并个电阻的,感觉是能平衡平衡两个电容的电压的作用,
不过,还是用400V以上的电容安全,3W以下的灯,电容100U以上基本闪烁就明显减少很多了,
开机冲击大,电源还要串个100-200的1w以上的电阻,开灯要几秒钟才能亮.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么傻的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个电姐串起来用,好像每个电容都要并个电阻的,感觉是能平衡平衡两个电容的电压的作用,
不过,还是用400V ...

400V    100uf   的电容?你确定吗?你知道它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