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小米多模网关 改装天线增加距离

楼主(2021-02-05):
改装两个网关,每个网关有4个天线wifi两根,蓝牙一根,zigbee1跟,频率都是2.4g,买了8根天线。其中一个开孔的时候脑子离线了,孔打的乱七八糟的,哈哈。

改装天线后信号暴增

副网关信号

主网关信号

wifi信号显示100%
蓝牙和zigbee不知道具体数值,但是之前信号弱的地方显示两格信号了  ,天线真不错。

网友A:
加了怕是信号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了怕是信号没什么用

86%增加到100%

怎么可能没用呢?

网友:
都是牛人啊

网友B:
我也缺少这个天线 ,,,

网友C:
是并联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并联的吗?

要切断原来的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缺少这个天线 ,,,

品质还不错,也不贵

网友:
EFR32MG1芯片应该集成pa的,发射功率达到19.5dBm,你改外置天线肯定有作用的。有些网关用的是JN5169或5189,没有外置功放的话发射功率只有10dBm,换天线也没太大作用。

网友:
请问那两个是IPEX的吗?另外请教,楼主刮板接上的那两个分别是什么的天线?小弟也想加强一下,不过主要还是想加强zigbee的部分,如果主板能够无损改装那就更好了

网友D:
请问原装那两个贴片天线是蓝牙和zigbee的天线吗?

网友D:
请问楼主图上主板背面的两个接口是IPEX吗?另外那两个分别是什么的天线?蓝牙和WIFI?

网友:
小米多模网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图上主板背面的两个接口是IPEX吗?另外那两个分别是什么的天线?蓝牙和WIFI? ...

那两根独立天线应该是wifi的,螃蟹的8197是2.4g双天线。蓝牙和zigbee是板载的pcb天线,刮开焊接的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原装那两个贴片天线是蓝牙和zigbee的天线吗?

贴在外壳上的天线是Wi-Fi天线有两跟ipex接口连接,主板上刮开的是蓝牙天线,焊接在主板上模块的天线是zigbee天线,都需要断开原来的板载天线,焊接时注意区分地线和天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贴在外壳上的天线是Wi-Fi天线有两跟ipex接口连接,主板上刮开的是蓝牙天线,焊接在主板上模块的天线是zig ...

感谢回复!但一定需要断开原来的板载的天线吗?直接焊上可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贴在外壳上的天线是Wi-Fi天线有两跟ipex接口连接,主板上刮开的是蓝牙天线,焊接在主板上模块的天线是zig ...

不好意思,另外再请教,如何区分2.4G天线的地线?还是某宝买来的2.4G天线拨线后能直接区别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另外再请教,如何区分2.4G天线的地线?还是某宝买来的2.4G天线拨线后能直接区别出来? ...

Wi-Fi天线直接安装就可以,接口是统一的,蓝牙和zigbee要区分,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回复!但一定需要断开原来的板载的天线吗?直接焊上可否?

要断开不能直接焊接

网友:
怪物诞生了···`
对信号应该有提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