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手贱刷bios,结果被渣渣CH341A害死了。

楼主(2021-02-05):
买的341三个月前用了一次。。
这次想刷个B85支持nvme的bios。
结果坏菜了。擦除后,提示不为空。。然后点自动。刷完效验又不成功。。
然后各种折腾 ,,各种不行。。以为flash坏了。。
好吧。淘宝买个新flash。。
第一次用查空,提示是空的。。好吧 那直接自动开刷。。刷完又不行,又提示为空。。我实在不知道是编程器太差还是flash太差。
现在编程器能读取能识别,,写入或者读取的时候绿灯持续闪烁。但是点擦除的时候,就绿灯闪一下就灭了。。刷完效验,就提示flash没有接触好。。。
问问大佬怎么搞。。本地也找不到地方刷bios太惨了。。大过年还得在物色编程器。

网友A:
查看一下SPI flash的供电电压,现在有的主板用1.8V的flash了
或者用单片机自己D一个?

网友:
先请教商家,图再上个,你是在板刷?拔下来直接刷?前者容易失败。

网友B:
闪存是什么型号的,CH341A软件能正确识别到型号吗?

网友:
编程器对25支持不好换编程器

网友C:
ch341刷25芯片应该很成熟了,最新的ch341其实对1.8v25芯片支持度也较好
纵观楼主,建议从以下几点差
1.查看flash是不是1.8v芯片,查厂家技术文档,记得gd系列好多是1.8v的,用在thinkpad笔记本上的,确认是的,买转接片
2.一定记住芯片拆下来,拆下来,拆下来
3.使用软件版本,到csdn 下载最新的吧
4.确认是否接触良好,最典型的就是软件能否正常识别芯片,在容量和型号那里,千万不要是ffffffff,如果是就要找原因了

网友:
拆下刷成功率会高很多,板上用夹子的话要上电不开机认到芯片后刷成功率会高一点

网友:
估计是接触不良吧?我都刷了好多了,没遇见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ch341刷25芯片应该很成熟了,最新的ch341其实对1.8v25芯片支持度也较好
纵观楼主,建议从以下几点差
1.查看 ...

去什么CSDN下啊  这个CH341是江苏沁恒的芯片 官网就可以 还不要钱  而且还有手机版的能看串口的软件

你是不是用夹子在板刷了?  要知道你用夹子或者飞线容易被目标板其他芯片元件拉低电压或者干扰导致失败

另外有的主板用1.8V的SPI   不要想着偷那点懒  夹子没什么卵用   烙铁堆锡拆也就10几秒 何必呢?

切记拆下的芯片不要直接动母片  你可以读出来写入新找的芯片  不要去直接擦除然后写入原来的芯片里   这是避免万一编程器或者座子什么的出问题导致数据有问题

网友D:
一个神器解君愁,应该你是刷16M的吧。用这个神器,包稳.我以前也遇到过刷不进去,也以为是CH341不支持或许没焊接好,后来换了这个,稳就一个字
忘记说了,要先查型号识别芯片了再做其它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神器解君愁,应该你是刷16M的吧。用这个神器,包稳.我以前也遇到过刷不进去,也以为是CH341不支持或许 ...

不是16M,是8M。爱。你说的这个软件我也用了,一样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一下SPI flash的供电电压,现在有的主板用1.8V的flash了
或者用单片机自己D一个? ...

大佬怎么查,这个确实不知道。。

网友:
当年刷一个贵价音响,,直接买了809H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341刷25芯片应该很成熟了,最新的ch341其实对1.8v25芯片支持度也较好
纵观楼主,建议从以下几点差
1.查看 ...

大佬,问下,我前几天不死心用热插拔刷试了几次没成功。。
然后今天彻底玩崩了。
可能我一动手,就各种毁损,数码杀手把。。突然心血来潮,想刷B85的nvme,结果把华硕b85刷坏了,买了个bios。结果一刷,还是不行,而且今天两边跑,还把U盘搞丢了,昨天热插拔用的。。
今天又搞了几次。用afudos,尝试热插拔烧录,用的一块h81,华擎的板子。试了几次 每次输入afudos和bios文字的命令 就卡死,机器没有反映,试了几次烦了。。热插拔用了强刷命令,还是卡死。。。
然后放弃了。。这时候悲剧来了。。插上原来的boss。风扇转一会停,转一会停。。
开不了机了。我想问下。。BIOS芯片热插拔会烧掉嘛?或者说会掉数据?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我是华硕的板子,芯片是直插式的。。。然后芯片可以读取,写入的话总是校验失败。。我觉得要查查电压的原因。。
然后现在又丢了一块u盘,热插拔又刷废一块华擎,,经济损失不大,,侮辱性极强。打击的人有点心烦。

楼主:
芯片是GD25B64BPIG。。。也不知道多大电压。哎。

楼主:
现在华擎这个4M芯片也出问题了。擦除等个几分钟。。查空  每到一半就出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佬,问下,我前几天不死心用热插拔刷试了几次没成功。。
然后今天彻底玩崩了。
可能我一动手,就各种毁 ...

以前玩过热刷 也玩过开机之后在打开系统下刷写的工具 不点开始  这时候换上要刷的芯片 点开始就刷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玩过热刷 也玩过开机之后在打开系统下刷写的工具 不点开始  这时候换上要刷的芯片 点开始就刷好了 ...

是的,现在windows下不行,bios各种被锁死保护,同款的刷不了,,没想到dos下也翻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存是什么型号的,CH341A软件能正确识别到型号吗?

不能识别型号,我估计还是兼容的问题,芯片是GD25B64BSIG。因为我后来刷坏的华擎主板,软件可以正确识别型号是4M的芯片,然后就刷成功了,把热刷搞坏的那个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