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开卡工具调整slc cache 容量设置是怎么点出来的?

楼主(2021-02-05):
请教各位大佬58xt这个调整slc cache 容量的设置是怎么点出来的?默认是隐藏的,在哪可以调出来?

网友A:
它的版本號是多少?
拿裡面的文本對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的版本號是多少?
拿裡面的文本對照一下

别人的图,没得参考

网友B:
这个是温度选项吧,不是slc

网友C:
老哥,这个工具愿意分享一下吗,或者告知一下版本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这个工具愿意分享一下吗,或者告知一下版本号

这是别人的图,我手上的工具都没有这个界面,应该是在配置文件里面点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温度选项吧,不是slc

max data size for gc 就是调整slc cache 容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人的图,没得参考

出处的连结在哪?给个连结,大家去看一下。

网友:
看左上角应该在woter  cid旁边,或是需要勾选那一项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