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神舟TX8 CT5DH清灰换硅脂

楼主(2021-02-05):
买了一年了,最近PR渲染的时候风扇狂转,CPU温度97度,频率降到3.2了,决定拆机清灰
配置
刚买的样子,现在硬盘换了SN750+RC500,网卡换了AX210

拆下散热器,因为全部在保所以序列号

这个准系统算是不好拆的,拆后盖必须要拆键盘,因为有颗螺丝

拿下后盖

CPU这边并没看出有屏蔽针脚

显卡散热器,非常重

闪亮的2060核心,比平时看到的大好多
下面预留的焊盘是给2070用的,焊上也没用,因为2060没用对应的引脚识别

这个硅脂2g就30多,不过可以涂10-15个核心

抹平硅脂

散热器一定要按顺序上螺丝,不要一次拧到底,否则有可能压碎核心

插电,开机,屏幕轻松点亮

正准备装底壳的时候发现多了个螺丝,是CPU风扇的

双烤CPU37w,频率3.3,温度72
GPU 80W,温度稳定在74度
单烤FPU温度91度,全核3.7,功率80w

渲染的时候CPU93度,CPU在3.87G

网友A:
都是衢州吴彦祖的粉丝?插电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衢州吴彦祖的粉丝?插电开机

哈哈 看来是B站维修斯的粉丝

网友:
不用拆机用风葫芦在外边吹一下风扇,清理一下风道就行了。而且这一点比你更换硅脂更重要。你试一下温度会有明显下降。

网友B:
硅脂加多了。不用抹平整个面

网友:
散热模块用料真的很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脂加多了。不用抹平整个面

笔记本散热器我不敢压太紧,所以就涂得多一点。台式机我散热器我可以拧的紧一点,这样直接涂个X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衢州吴彦祖的粉丝?插电开机

如果电源接口在后面就可以说 插腚,开姬
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笔记本散热器我不敢压太紧,所以就涂得多一点。台式机我散热器我可以拧的紧一点,这样直接涂个X就行 ...

你这就想错了,多了反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就想错了,多了反而不行

原厂涂得比这多好多
这东西是涂的越少越好,因为再好的硅脂也比不上金属导热好

网友C:
插电,开机,大短路,三板斧,干南桥,干CPU,干显卡!再插电翻车了继续装B,老司机的套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厂涂得比这多好多
这东西是涂的越少越好,因为再好的硅脂也比不上金属导热好 ...

原厂是垃圾硅脂。我后面换MX4爆降3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电,开机,大短路,三板斧,干南桥,干CPU,干显卡!再插电翻车了继续装B,老司机的套路 ...

插电,开机,午安大电牛
开机卡b2,干核心,这卡翻车了
大同小异,乐一地,关机后取出卡托,倒放开始,爵柏电源天下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厂是垃圾硅脂。我后面换MX4爆降30度

这是个80w的桌面u(别看tdp),降30度是不可能的。我觉得这个散热器就算是顶盖和散热器焊在一起满载也不可能低于85度
要是真在意温度只能改水冷

网友(2021-05-05):
9400核显台式机放在运行时间长了都有一股热浪

网友(2021-06-16):
台式机CPU用在笔记本电脑里?  厉害哦

网友(2022-09-05):
硅脂垫是几毫米的?买了个矿,准备搞起来哈哈

网友:
这热管压得住吗

网友:
温度有点高

网友:
笔记本出厂要么用相变硅脂,要么用普通硅脂。相变硅脂通常比较厚,如果自行更换普通硅脂,可能厚度不够,通常要加1片薄薄的铜片,然后2面涂抹硅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