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魔百盒m301h兆能代工变砖求救

楼主(2021-02-05):
我刷了好久的兆能卡刷固件,怎么也不能成功,后来看到和九联代工的板子一样就刷了,结果成黑砖了。

网友:
没有tf卡槽了?
主控芯片是晶晨还是什么?

网友:
这个盒子是不是坏了可以去移动换新?  因为盒子如果宽带到期不用,也是要返还给移动的。

楼主:
主控芯片是hi3798    下面一行是mrbcv3010d000h。
网络芯片是mt7668rsn,我先是各种短接c77,五角芯片附近的电容,都无法刷机,后来我按下边缘的复位键再开机,显示系统升级中,兆能固件可是到了快结束是停止了。我又换了个九联的固件,顺利的跑到头了,,然后就黄灯闪烁,屏幕不显示了。后来再短接五角芯片,直接黄灯也不亮了。

楼主:
是别人送给我的,我想刷了自己用

楼主:
期望高手出手相助,不胜感激。

网友A:
我正常刷机过一次,网络的短接点比较奇葩,软件也有新老之分(无线网卡芯片),当时找了很久很久

网友(2022-02-03):
引用 网友A:
我正常刷机过一次,网络的短接点比较奇葩,软件也有新老之分(无线网卡芯片),当时找了很久很久
...

我的机子也是山东移动兆能代工的这个货,不过无线是6222,找了好多包也无效,不知道是包不对还是短接点不对,能否给个包?

网友:
你短接的那个位置?我的不同处无线是6222,山东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