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折腾至上 索尼钟控收音机 C218 改显示屏亮度

楼主(2021-02-05):
改了数码屏亮度,白天更亮,夜晚更暗,自动转换。用的翠绿LED-0805,需要耐心慢慢焊,比0603的轻松些,电池不足报警用的0603亮红。
高亮状态电流同原来电流,大约1mA/LED,暗亮状态电流大大减小。
翠绿的颜色效果很好,很舒服,主观感觉高于/好于原机,原机偏黄。(个人观点)
上图看看

原机亮度

高亮状态

暗亮状态

传感器:光敏电阻

暂时放这里

灵敏,响应迅速,缺点是临界点不稳定,没有滞回,先用着!

网友A:
不分享一下如何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分享一下如何改吗

电路还不太稳定,先观察下看看是电路的问题还是元件的问题,用的都是东墙西墙的拆机件,呵呵!

网友:
我也一个这种电子钟,太暗,也知道怎么调亮,希望分享经验。谢谢

网友B:
我的没有那红灯,楼主是自己加的吗?感觉光污染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没有那红灯,楼主是自己加的吗?感觉光污染呀,

嗯,这个有点太亮了,应该在指针上孔,放LED进去,不过这样的好处是可以照亮附近标尺。用用再说

网友C:
床头设备,微光即可。这是准备开灯睡觉?:Strive:

楼主(2021-03-31):
引用 网友C:
床头设备,微光即可。这是准备开灯睡觉?

环境变暗,会自动调成低亮度,比原机还低。

网友(2024-04-07):
想改亮点,又没那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