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黑胶U盘资料还有救吗

楼主(2021-02-05):
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有啥办法都说说

网友:
如果是纯外伤的话,好办,黑胶背面垫一垫硬纸板,使得金属触点能和USB母口良好接触就行
如果是内伤的话,不好办

网友:
这种U盘,存储资料前就应该备份。

网友:
usb另一头的触点怎么感觉像miniusb的母座呀

网友A:
有救,但是你得花大价钱
黑胶盘的本质是把主控和NAND贴在一起
把黑胶融了把NAND引脚拖出来飞线到主控上就行
但这个理论上是这样,实际有没有人做过就不大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救,但是你得花大价钱
黑胶盘的本质是把主控和NAND贴在一起
把黑胶融了把NAND引脚拖出来飞线到主控上就行 ...

那就是没救了,这种U盘太容易坏了

网友:
看这个黑胶体都弯了,八成是必挂了的吧

网友:
我要这种U盘存储资料,晚上就睡不着觉,提心吊胆的

网友B:
建议楼主打开芯片精灵检测一下,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打开芯片精灵检测一下,发上来看看

 设备描述: [F:]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2268 PRAM)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mA

USB设备ID: VID = 13FE PID = 3E00

 设备名称: 2268 PRAM
设备修订版: 0110

 产品型号: 2268 PRAM
产品修订版: 1.00

 主控厂商: Phison(群联)
 主控型号: PS2251-68(PS2268) - F/W 01.00.10 [2013-02-04]
闪存识别码: 984CA0927650 - Toshiba(东芝) [SLC]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设备描述: [F:]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2268 PRAM)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检测信息应该被故意屏蔽过了..导致识别出错 识别成了S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测信息应该被故意屏蔽过了..导致识别出错 识别成了SLC

U盘不不值几毛钱,就是资料重要。之前已经好几次找我恢复U盘资料了,提醒朋友备份,还是一次没有备份。没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备描述: [F:]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2268 PRAM)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看这个检测图,感觉恢复希望渺茫,被折了一下,黑胶里面的线断了, 闪存芯片ID识别错误,就算花钱也可能恢复不出来,不想放弃的话去试试

网友D:
刮黑胶,飞线试一波
你值得拥有,就是价格会贵不少那样黑胶错ID的多数是金线出毛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刮黑胶,飞线试一波
你值得拥有,就是价格会贵不少那样黑胶错ID的多数是金线出毛病了
...

看我发的新帖,看看里面的软件能不能用。不行找楼上的小飞机恢复数据吧,希望你的数据价值超过四位数

网友:
看这个U盘的样子有点悬!你先连上电然后用手摸一下是不是烫手!如果是的话那就是存储区断掉了!你能显示盘符表示主控还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