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关于LED与氙气大灯

楼主(2021-02-05):
车上有一对38W的氙气大灯,前段时间买了一些旧LED大灯,氙气灯用了三年,6万公里,led是2020年的,拆机货。由于氙气灯启动有延迟于是想着把车上的氙气大灯换成LED的,而且估计也能省电。于是有了下面的操作

LED标示功率30W30WLED大灯消耗功率视频链接
38W氙气灯消耗功率视频链接

功率对比:氙气大灯冷启动瞬间电流需要10A以上。电流会慢慢降低。估计最后是稳定4A左右。消耗开关电源功率55W,电源效率估计85%.消耗功率55W*0.85=46W。LED消耗电源功率33W,33W*0.85=28W
夜晚视频对比,左边LED,右边是氙气。

夜晚对比视频
夜晚路测链接

网友A:
看看铺路效果啊。

网友:
晚上出去照路,看个效果呀。

网友:
用手机拍是不能正确表现实际铺路的效果的,实际铺路还要有色显这个问题。
LED的确是快启有优势,而且从视频看出,怎么感觉视频右边的灯好像轴线和投光都不对劲,是不是原本是卤素灯,左边改了led,右边是改了氙气造成透镜不对焦?
我自己现在使用是27w的led单灯,标称55瓦实际一般更换led灯泡的都是不超30瓦的。原来使用是雪莱特的35w氙气灯,2年就坏掉了。如果实际对比氙气灯的铺路效果和照射效果比led好,如果按照色显和投光原配的卤素灯最好,但是卤素灯的衰减和投光距离比上面两个低,如果用手机拍照对比,led的投光范围最大,氙气灯第二,第三是原配卤素灯。但是实际上肉眼看在市内晚上有路灯情况的铺路和高速无路灯的铺路,都是卤素灯的色显和路面显形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铺路效果啊。

忘记了,明天吧

网友B:
上个帖子我就说过了,LED确实亮,但是傻亮不铺路,反而钨丝和氙气灯铺路效果好。总体感觉就是LED可能要几百上千的灯具才有好的效果,我之前也是认为LED代表最新的科技,但实际使用确实又是另外一回事,特别是雨雾天气,感觉真不如钨丝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个帖子我就说过了,LED确实亮,但是傻亮不铺路,反而钨丝和氙气灯铺路效果好。总体感觉就是LED可能要几百 ...

说的好,LED只是傻亮,实际效果并没卤素和  氙气效果好

网友:
LED 穿透性和显色最差。其实就是晃别人 晃自己。氙气要低色温,5000K 下。穿透性和显色性才超过普通卤素,不然也是个晃别人 晃自己。

网友:
氙气灯的色温选4300K的,可以兼顾雨雾天气,亮度也是相当不错。

网友C:
LED这种是损人不利的灯再车上真是刺眼,但是又不给自己 照的有多亮还不如用哪个钨丝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个帖子我就说过了,LED确实亮,但是傻亮不铺路,反而钨丝和氙气灯铺路效果好。总体感觉就是LED可能要几百 ...

支持啊  很多电动车也装个LED太刺眼了,给自己制造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这种是损人不利的灯再车上真是刺眼,但是又不给自己 照的有多亮还不如用哪个钨丝灯泡 ...

不要井底观天

网友D:
后装的led,散热天生不良.功率也会随着发热降低的.散热不足导致的光衰过快.寿命变短.加上做成4000k左右的色温比较困难.所以我还是喜欢装氙气灯多点,除了启动慢一点,不太支持远光点闪外.效果还是比较稳定的.
之前买过CREE的led,后面换成汉雷澳兹姆一体式氙气灯.很满意

网友:
我车的近光改的是Q5双光透镜配GTR55w安定器+45w氙气灯泡,远光还是原车的卤素灯,二近光4远光

网友:
2020年5月,给2015年的吉利帝豪咬牙改装的欧司朗 cbi led套装。效果真好。就是真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装的led,散热天生不良.功率也会随着发热降低的.散热不足导致的光衰过快.寿命变短.加上做成4000k左右的色 ...

led唯一问题就是散热

网友:
很多喷LED的,但其实LED价格差异很大 效果差异也大。原车LED不比原车氙气灯便宜,乱喷的想想自己钱给够了吗。。

网友:
近光位海拉五透镜+4300k氙气灯泡,远光位一个led灯泡,无敌了

网友:
原车LED 的也要看车价位的,很多低价车原配LED也是一坨屎 。自己就用着,效果太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这种是损人不利的灯再车上真是刺眼,但是又不给自己 照的有多亮还不如用哪个钨丝灯泡 ...

我远光led就是为了晃人装的,之前卤素灯闪人人家都不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