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PS-700GBA服务器电源改接口

楼主(2021-02-05):
这种电源是金手指的,自己买了个10p插头焊上了,别说真配,考虑到12v输出电流大,用了两个端子

楼主:
另一端需要自己压,但是线手上没有合适的只能停一下考虑一下

楼主:
硅胶封一下增加牢固度

楼主:
本来打算按个开关,已经改成3v灯了但是不好安,安了影响通风

网友A:
大电流这个撑不住的,这个有专门的接口卖的,我买过几个,懒得改了

网友B:
请楼主测一下启动后不带任何负载时的功耗?我的这个要25W,未启动也要11W,而爱默生675W的才3.7W。
这个插座不适合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测一下启动后不带任何负载时的功耗?我的这个要25W,未启动也要11W,而爱默生675W的才3.7W。
这个插 ...

怎么测,我这只有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这个撑不住的,这个有专门的接口卖的,我买过几个,懒得改了

淘宝几乎都很少有写电流数值的求图片

楼主:
一共找到两种,一种如图,另一种是螺栓固定的,这东西不能单纯看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测一下启动后不带任何负载时的功耗?我的这个要25W,未启动也要11W,而爱默生675W的才3.7W。
这个插 ...

嗯嗯,那另一面我找个座输出,你有推荐的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测,我这只有万用表

我这根线是家里电饭煲的,拆了怕挨打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几乎都很少有写电流数值的求图片

有些店家会有参数图,多找几家看看吧,或者估摸下针脚直径对比下线径电流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测,我这只有万用表

哦,万用表解决不了问题,这要功率计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万用表解决不了问题,这要功率计才行。

功率不就是电压乘以电流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那另一面我找个座输出,你有推荐的吗

计划用这个,两边各两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率不就是电压乘以电流吗

不是的,还有个功率因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划用这个,两边各两个

一个应该没问题吧,他的电压是220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还有个功率因数

嗯嗯,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测一下启动后不带任何负载时的功耗?我的这个要25W,未启动也要11W,而爱默生675W的才3.7W。
这个插 ...

我的和你一样,看来这个电源就这样了

楼主:
接了跟层主说的一样的接线座,发现背面有几组没测的,估计就是那个-12v,等有时间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