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都说X数的移动硬盘坑,看看这个X芝的移动硬盘怎么样

楼主(2021-02-05):
  X数的移动硬盘因采用一体盘备受争议,一体的因为无法更换硬盘而且不便于维修而广受坛友恶评,手里这个X芝1T盘是13年购买的,平时用的较少,只是偶尔备份下资料,现在感觉接口接触不太好,有时插上会不显示,活动下插口就好了,为了减少对硬盘的伤害,想着买一个硬盘盒把它替换掉,X讯的硬盘盒口碑比较好,可惜当年没有撸,百度了一下,感觉X联的还可以,下单撸了个,到手后立马开拆

12年12月生产的

看到这里就不妙了,一体的???

好吧,尘埃落定了

之前拆过一个X芝2T的,不是一体的,那个也是13年购买的,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320

这个是刚买的X联硬盘盒,看样子只能先吃灰了

全塑料的散热肯定不太好,好在只是短时间用用,应该问题不大
考虑到坑X的借口设计,买的一体盒子,稳定性更好一些

三面有海绵保护,挺好

这是装好之后的样子,白忙一场
如果非要带接口的,TYPE-C 应该是必须的吧

结束,感谢各位坛友观看,有M币的砸点吧,你懂的

网友A:
12年时买过一个东芝的黑甲虫,有次尝试插手机上看能不能用,结果供电不足挂了,拆开后发现是一体的,还好没过保,重新装好发去保修,换回来的是分体的

网友B:
东芝盘更坑,去年接着坏了一个1T,一个500G的,现在这个有很多坏道也准备挂了,用的时间并不多,有图有真相。

网友B:
我目前用的最耐操的是日立。

网友:
确实坑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年时买过一个东芝的黑甲虫,有次尝试插手机上看能不能用,结果供电不足挂了,拆开后发现是一体的,还好没 ...

还是很幸运的,如果不是这次开拆,我还不知道东芝的也有一体盘,否则当年绝对不会选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用的最耐操的是日立。

以后再也不买东芝的移动硬盘了

楼主:
是啊,都以为西数是一体的,没想到东芝的某些盘也是一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芝盘更坑,去年接着坏了一个1T,一个500G的,现在这个有很多坏道也准备挂了,用的时间并不多,有图有真相 ...

这个盘已经不行了,抓紧备份数据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东芝盘更坑,去年接着坏了一个1T,一个500G的,现在这个有很多坏道也准备挂了,用的时间并不多,有图有真相 ...

看来还是3点5英寸监控级硬盘,加质量好点3点5移动硬盘盒耐用些。笔记本2点5英寸移动硬盘没以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还是3点5英寸监控级硬盘,加质量好点3点5移动硬盘盒耐用些。笔记本2点5英寸移动硬盘没以前耐用。 ...

我现在只用3.5的备份了,直接拆机箱挂主板上备份,感觉移动硬盘盒的供电质量还是不如主机的电源靠谱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盘已经不行了,抓紧备份数据吧!

重要的资料都有3个盘装着,这个只装了些电影,坏了就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要的资料都有3个盘装着,这个只装了些电影,坏了就扔。

好羡慕你手里的斐讯盒子

网友D:
现在的硬盘盒都没有外接供电口,比较坑,有些供电不足的设备十分容易坏,2.5的移动硬盘我只敢在电脑上用,还只敢插后面的USB口

网友E:
可以跳过转换芯片直接接出来的,以前帮朋友修过,修完又用了3年,早先买的用来存PS3游戏的WD移动盒子也是这样子。

网友:
目前三个500g的笔记本拆下来的硬盘 配上硬盘盒 非常的耐操

网友:
以前拆笔记本一个西数320G 配了个山寨西数壳子
后来拆笔记本一个东芝500G 配了个优越者壳子
最近80和75包邮收了一个东芝500G 一个希捷500G 配了绿联盒子和英菲克盒子,

山寨西数的U口掉了自己焊好了 绿联盒子太大 收纳包放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硬盘盒都没有外接供电口,比较坑,有些供电不足的设备十分容易坏,2.5的移动硬盘我只敢在电脑上用, ...

是的,移动硬盘最怕供电不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跳过转换芯片直接接出来的,以前帮朋友修过,修完又用了3年,早先买的用来存PS3游戏的WD移动盒子也是这 ...

这个才是真正的高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