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老式指针万用表改usb供电

楼主(2021-02-05):
原来的一节九伏,两节5号电池,闲的没事,改成USB供电。加了个仪表灯

网友:
居然是我最痛恨的热熔胶

楼主:
发热的部位不要使用

网友A:
这俩电池在大电阻档是要串联的吧?

网友:
当心测市电或者高压的时候麻翻在地.

网友B:
居然是我最痛恨的偷工减料表

网友C:
居然是我最痛恨的粗制滥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俩电池在大电阻档是要串联的吧?

不是串联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是我最痛恨的粗制滥造

这表本来就计划用,改改用五伏USB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是我最痛恨的偷工减料表

咱又不是制作工厂,靠这个生存,瞎玩

网友(2023-01-06):
哈哈,也是960系列的表

省了三个电池,

网友:
不有彩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