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报废小音箱改成蓝牙音箱

楼主(2021-02-05):
屁颠虫音箱

音频线坏了

蓝牙接收板

焊上线,蓝牙板电压3-4.5V,接USB电压太高了,接个二极管降压。

组装,音频输出直接焊到音响原来的功放ic

右下角开个小孔,把蓝牙板的指示灯引出了。

给从本坛数码交易区撸来的笔记本使用。

网友A:
听个响的喇叭,听个响的蓝牙,总结:听个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个响的喇叭,听个响的蓝牙,总结:听个响。

给笔记本扩音,有声音就行,主要是体积小,可放进电脑包。

网友:
好一点的笔记本自带的应该都比这个强

网友:
有源音响加蓝牙耳机(带3.5MM)接口的就可以,还可以充电可对讲!

网友:
鸡肋的东西音箱还是弄个起码几百块以上听着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