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来几个大哥帮我看看 金泰克S300 SM2258XT开卡都写不成功

楼主(2021-02-05):
金泰克S300 120g
SM2258XT
试过好几个开卡包 都写不成功

楼主:
没有移动硬盘盒
直接rom跳线焊接后连主机SATA

网友:
认盘后要断开跳线啊,找个铜丝或铁丝弯一下就可以短接,镊子剪刀也可以

网友:
短接ROM识别以后要取下短接/用Q0914B这个版本好开/你这个颗粒是BOK的48G模式 指定下容量120G/pretset这个要选1/FLASh频率选10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