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二十年前的YX-960TR指针万用表改电流10A量程,加通断蜂鸣器

楼主(2021-02-06):
原来大电流档是2.5A,你说能干什么啊?

我换了个0.010欧的康铜丝,1.5mm,跳过一个限流电阻,调了下一个电位器,现在就是10A量程了。甚至我都能搞成20A量程,但要2mm的康铜丝,没有啊,或者并联。

楼主:
早知道,早应该改了,电路简单啊

楼主:
手机信号不好,难上图片。

网友:
蜂鸣器串在电路哪里?也想做一个

楼主:
前面那个帖子讲加蜂鸣器,其实早知道,5年前就加了,可惜。

楼主:
将就着了解吧

网友:
这种表大电流是不是要分流?

楼主:
接蜂鸣器,并在原来X1档的限量电阻上。而且串个20-50欧的电阻

楼主:
其实五年,十年前就应该改。原来的大电流量程太小,以为很神秘,其实最好算下电压。

加蜂鸣器也很意外,竟然什么也不改。
没有想到都还成了。

楼主(2021-11-06):
指针万用表改电流10A量程,加通断蜂鸣器

太有创造性

楼主:
0.010欧的康铜丝,1.5mm,跳过一个限流电阻,调了下一个电位器,现在就是10A量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