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扭力批和冲击批,求最便宜的改造方案。。。

楼主(2021-02-06):
扭力批的镍镉电池已经挂了;冲击批的开关按到底才会转,不能无级调速,停转后有异响。
求教下,冲击批的锂电池能改造一下给扭力批用吗?
原配充电器太贵,有便宜的充电方案吗?
冲击批的调速开关能修不,还是必须要另买开关换上?
异响可能是啥问题,严重吗?手残党,不敢拆齿轮波箱啥的,如果是小问题就不管了。。。

网友A:
手残党??    那没事了

全卖掉   去薅雷立讯的羊毛吧

网友B:
挂咸鱼上大黑,说不卖了买新的还多钱,滑稽

网友C:
以前有个朋友拿了台牧田冲击起子过来给我看,包胶已经掉光了,外壳还有裂缝用胶水粘,电池也是后配的洋二。我跟他说,你这冲击批上过战场吗?战损级?还要500块? 我默默的拿出我的大有。 这些人对进口,对日本都是迷之崇拜。

网友:
 超级值钱、保值的洋二工具,收藏家,抚摸党第一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残党??    那没事了

全卖掉   去薅雷立讯的羊毛吧

本想改造花费不多的话,凑合用的。。。帮看看这个内部,有拆修或拼凑过吗?一个没电池一个有问题,不好卖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咸鱼上大黑,说不卖了买新的还多钱,滑稽

一般在闲鱼上能卖多少?买新的有什么推荐的吗?就是想弄个家用冲击批,卖了买新差价不大的话,肯定买新了。。。

网友D:
买新的国产东成、博世都行,松下全新的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有个朋友拿了台牧田冲击起子过来给我看,包胶已经掉光了,外壳还有裂缝用胶水粘,电池也是后配的洋二。 ...

这些倒没那么贵,全部150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新的国产东成、博世都行,松下全新的太贵!

东成要两百多吧,家用用得少,图便宜,妙达的怎么样?单机几十块,买回来自己配电池可以吗,家里有18650,也有动力的

网友E:
扭力批可以换国产电池。这种国产锂电池便宜,加充电器一百多。冲击批建议还是换开关吧。不能调速都是开关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东成要两百多吧,家用用得少,图便宜,妙达的怎么样?单机几十块,买回来自己配电池可以吗,家里有18650 ...

图便宜就买虾牌,自己再换电池,图用的长久就买东成。自己配好的电池、充电器并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便宜就买虾牌,自己再换电池,图用的长久就买东成。自己配好的电池、充电器并不便宜。 ...

虾牌好像没有卖冲击批,东成的看了,感觉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扭力批可以换国产电池。这种国产锂电池便宜,加充电器一百多。冲击批建议还是换开关吧。不能调速都是开关坏 ...

动力18650我倒有,扭力批是9.6V,应该要三串,原镍镉电池盒放不下,不好改
冲击批开关去查了下,酱油贵过鸡
现在不想折腾了,准备转手了。。。

网友F:
碳刷够长,换向器磨损不大,维修一下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碳刷够长,换向器磨损不大,维修一下也好。

就是不太会修。。。换电池或开关这种简单操作还行,波箱和齿轮不敢拆,停转有异响的问题不会弄。。。
卖家说能转,我看成色还可以,以为没问题,到手就傻眼了,手残党不应该买二手的

网友G:
手残为啥还要弄打黑故障机呢,150大洋能薅多少羊毛。为啥总不明白?老手是手上有替换件,有工具,直接算在这台机子上修复的钱不多,你去淘替换件,淘修复的工具,很容易够上买准新机的钱,更别说国产,半国产的羊毛了,够薅好几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残为啥还要弄打黑故障机呢,150大洋能薅多少羊毛。为啥总不明白?老手是手上有替换件,有工具,直接算在 ...

卖家说能转,看成色也还可以,以为没问题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卖家说能转,看成色也还可以,以为没问题的。。。

看在你也不容易份上,给你出个主意,扭力批可以买12v的老电池盒,是可以装三节的,或者转接牧田,别人装好的小100,你还得买牧田电池。便宜的买个旧的牧田款旧机,给你这个机器根部去掉,装上那个机子的根,20多块吧。最后更便宜的,别嫌丑,直接塞仨电池进去,露出一块来。价格大致,仅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在你也不容易份上,给你出个主意,扭力批可以买12v的老电池盒,是可以装三节的,或者转接牧田,别人装 ...

多谢指点,我先瞎捯饬一下吧,不好弄就出掉了,省得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