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富格和雷力迅电扳手 满载放电电流测试

楼主(2021-02-06):
     看有坛友问富格和雷力迅两个电扳手哪个好点,拆开看两个基本一样,使用效果也没有区别,感觉比100NM的GDR120力量大不了多点,超不过150NM的样子。
    一直也想测一下放电情况,可测算电池使用情况,如果需要升级电池如何选择。正好有时间开始测试。

首先是是主角登场

电池拆开,线长正好够接上钳表

再把电池接上扳手

测试方法:正转高档把开关开到最大全速运行,然后用手握紧套筒,让扳手全力锤击,各测试3次,记录电流最大值。

测试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一手拿扳手,一手握套筒,没有手拍照了。上图是把手机架在一边录像的截图,效果不好,就直接发结果不放图了。

富格   :  空载 4-5A     满载最高值 15.5A
雷力迅:  空载 3-4A     满载最高值 12.6A

如果要升级电芯,5节电池得选10C放电2000mA的,电池也虚标

拆机图

    最后是常用的几个锂电钻合照,这两个电扳手还是很超值的,力量比GDR120大一点,但感觉不到100:280的差距,试用了一下感觉不比GDR120差,GDR120空载还有一点点抖动,估计是冲击锤动平衡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只是我这把。
  平常都用TSR1080,拧普通3.5mm的木螺丝好用,但要在木板上拧8mm的大螺丝(电视挂架带的那种)后半程就很吃力了,最大档也拧不到底,还容易打手,这时就得用带冲击的。  富格的钻如果钻头卡死,电机会冒白烟,但是没坏,松开还能用,好几次了,也不是很好用,不如他家的电扳手好用。
  GO2修电脑、家电用的,开关有点太灵敏,转速高,得适应。
  要问有博世为什么还买富格雷力迅,便宜,干点小活也没问题,有时候两个一起不用换头更方便,还有博世不外借

网友A:
两个一样的工具确实方便,但是电池不一样也麻烦,我反正全都是改电池座,全套都是兼容大有电池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一样的工具确实方便,但是电池不一样也麻烦,我反正全都是改电池座,全套都是兼容大有电池的机器 ...

这两个都是牧田款电池,电池可以通用的。

网友B:
富格的的质量差很多,反正我信了,雷力迅的好点

网友:
30Q搞五节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个一样的工具确实方便,但是电池不一样也麻烦,我反正全都是改电池座,全套都是兼容大有电池的机器 ...

电池座怎么改?有机会麻烦你发个教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富格的的质量差很多,反正我信了,雷力迅的好点

半斤和八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座怎么改?有机会麻烦你发个教程呗。

闲鱼有卖现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座怎么改?有机会麻烦你发个教程呗。

3d打印,或者闲鱼找

网友:
在相同电池下,转速和扭矩最高,耗电电流最小的,肯定是最好的

网友D:
有人接30块钱的直接丢给他坏了不心疼 博世借出去心里总是不舒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人接30块钱的直接丢给他坏了不心疼 博世借出去心里总是不舒服

确实是这样的子,我的273被人借了,总是惦记的工具。
NND的这个雷力迅借出去,要是丢了,赔我个100还计较什么呢? 273别说丢了,要是掉地板,你认为多少合适呢,三五百。会找你借的人正常不会爱惜,没必要当圣母。爱工具的人借别人比自己的人更爱惜。

网友:
哪里用这么麻烦,可调电源测试就可以了,这2个我也搞了,毕竟38的价格确实难忍,我测试最高支持24V电压,超了就会停机保护无反应,知道这个就可以上6节磷酸铁锂,不用自带的保护板了,改成平衡充电路模式,嫌弃麻烦的,可以什么都不用动,不过电池得拆开 重新焊接 上绝缘防短路,自带的电池没有那么差劲,至少我认为比博世的三星15Q没差多少,内阻全都是16毫欧左右,比15Q低多了,放电能力不差,所以不用小看自带的电池,虽然查不出电池型号

网友F:
补充一点,雷力讯电池标称1500mah,富格的是 1300mah!

网友:
上车了台角磨机,不知道会不会翻车。本来想买2903的,因为有大有电池,后来想有有线的,用的少,后期看能不能改电池转接;

网友:
雷力迅的我用可调电源测的18a多 不到19a  21v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实是这样的子,我的273被人借了,总是惦记的工具。
NND的这个雷力迅借出去,要是丢了,赔我个100还计较 ...

嗯 平时自己都是精心使用保养 借出去就不一定怎么用了 搞一套便宜的省的到时候工具出问题伤感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补充一点,雷力讯电池标称1500mah,富格的是 1300mah!

雷力讯39那款官方说是1300mah的

网友G:
雷力迅  富格   都是浙江永康 那边出来的  一个作坊的!

便宜货电池  很不行!! 我正打算  自己买 力神 2000ma   5C  电池 10节 自己焊! 这样成本低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雷力迅  富格   都是浙江永康 那边出来的  一个作坊的!

便宜货电池  很不行!! 我正打算  自己买 力神 2 ...

都换电芯了,至少也是20R、25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