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积木式快速搭建电容点焊机

楼主(2021-02-06):
简单的多脉冲点焊机控制板制作: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4259

超级电容内阻极小搭建使用时严禁短路 以防危险
超级电容充电严禁超压 以防BOOM
有坛友希望有更方便diy点焊机的方法,那就选用一些能买到的模块积木式构建一下吧。正好我也有这些原件,出这个简单流程,大家共同玩耍。
图1-3 本次主角 超级电容2个 pp1k模块 升压小板1个 手机充电头5v2a  电阻5个 光耦1个 mos4n04r7两个
图4-7 先解决电源部分先测一下充电头电压5.23v 正好合适,调节升压模块使输出位12v,接上电容充电限流电阻,电压表按图7接  监控电容两端电压。这样双电源部分搞定。注意:安全第一充电头选低于5.4v以下以免把电容充炸,充电头输出能力要2a

楼主:
继续。。。。
控制部分pp1k模块   按图引出4根线
长按set 6秒进入脉冲模式,图1上排数字为脉冲宽度0.010秒=10ms,下排数字为脉冲间隔0.010秒=10ms,按两边+ - 键调节。
长按set 2秒 进入设置页面2,(图2)上排是焊针接触工件后延迟时间 可设置为1.000秒 下排是脉冲重复次数  设置为0002次。
ok控制部分就这样了。设置时注意小数点位置 别设置脉宽太大烧穿工件,几个毫秒级别就行 (0.000秒-0.010秒区间) 严重提醒小数位要看清!

楼主:
mos部分
这个根据大家手上适用的mos可自由选型和结构模式,我是使用了4n04r7两个(2元一个)光耦飞在上面了。
这样mos版就好了

楼主:
按图 把几个模块连接起来,参数设置为脉宽6ms 间隔10ms脉冲2个  触发延时1秒,成功点上!

积木玩好了  愉快的拆散,扔回原件箱。
如果大家装了是需要长期用用的话  电容上需装平衡模块。
收工。。。。。

网友A:
感谢分享收藏备用
请教原理图中光耦的作用,另外点焊针是成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收藏备用
请教原理图中光耦的作用,另外点焊针是成品吗? ...

两根焊针接触工件时 光耦1 2获得一个电压,3 4导通给模块控制端一个低电平,模块开始工作 :延时n秒  之后输出脉冲。点焊笔不是买的,随便找个铜的磨了一下(其实是个烙铁头子)

网友:
介绍的浅显易懂,学习了

网友B:
谢谢分享,好奇问一句电容哪买的?多少钱?有什么坑要注意的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好奇问一句电容哪买的?多少钱?有什么坑要注意的么? ...

淘宝二手的很多   搜2.8V3000F  也不贵 拆机的也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淘宝二手的很多   搜2.8V3000F  也不贵 拆机的也不错

怕的是买到报废的容量不足内阻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好奇问一句电容哪买的?多少钱?有什么坑要注意的么? ...

我也是随便选了一家,看中的是这种螺丝口 ,感觉容易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怕的是买到报废的容量不足内阻大。。。。

有些卖家会测内阻,可以找这类试试

网友:
有成品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根焊针接触工件时 光耦1 2获得一个电压,3 4导通给模块控制端一个低电平,模块开始工作 :延时n秒  之 ...

感谢解惑,电路设计巧妙啊

网友:
作为小白的我还是打算直接买淘宝的5mos管的电路板了,充电的限流直接用DC-DC模块来实现稳压输出了,或者直接用可调电源充电

网友E:
有几个问题:
1、控制模块需要输入12V?是不是用于驱动MOS管的?如果这样,其实这个模块还能再改进,集成升压,可以用5V供电,或者直接用电容供电,估计本来这个模块或者说整套系统就是用于12V的,但12V的超级电容就比较复杂了,需要多串和均压,感觉模块设计得不是很好。
2、5V供电是直接用手机充电头吗?充电速度如何?2A应该很慢,而且有的充电头可能会短路保护。换成恒流模块吧,比如搞个12V电源,一方面给控制模块供电,可以舍弃升压的部分,然后用一个降压恒流模块给超级电容充电,电流可以设定到5A或10A,会快很多。
仔细看了下,这个控制模块好像是个PWM发生器,所以12V也不能怪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几个问题:
1、控制模块需要输入12V?是不是用于驱动MOS管的?如果这样,其实这个模块还能再改进,集成升 ...

我觉得楼主是为了简单常用的最少零件,实现点焊机制作,简单能用就好了。重点是适合新手制作

网友:
有个问题,这个模块内部的输出端是接了个1k的电阻到供电端(12v)的,那么在后端接场管的时候,又通过10k的电阻接地,等于是12V到地之间有11k的电阻,场管岂不是在高电平来之前一直是导通的?虽然电流可能只有1ma,但场管是电压器件,应该也能导通吧,还是说这点电流不足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