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求解读夏科TF卡激光背标

楼主(2021-02-06):
夏科这款卡写10读15很慢
远远不如东芝9T24成品快
有老师,能通过背标解读吗?

网友A:
夏科天猫联名32g绿卡这几批一直很慢。8T23闪存,建荣AX215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夏科天猫联名32g绿卡这几批一直很慢。8T23闪存,建荣AX215主控

你好,能解读一下8T23吗?
例如,9T24是东芝3D TLC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能解读一下8T23吗?
例如,9T24是东芝3D TLC

东芝命名规则
8t23,9t24,区别如下:
第一位容量,8是32g,9是64,0是128,1是256
t2X,v2X:
v为企业级
X代表代,3是BICS3 3DTLC,4是bics4 3dtlc
如8t23是32g bics3,9t23是64g bics3

网友:
闪存8T23,主控建荣AX215F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芝命名规则
8t23,9t24,区别如下:
第一位容量,8是32g,9是64,0是128,1是256

老师好,T2X 那T代表?还有既然同为3D TLC 32G这颗为什么慢?如图,我还有64一枚,读取79-80

我是希望通过解读,来理解它慢的缘由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好,T2X 那T代表?还有既然同为3D TLC 32G这颗为什么慢?如图,我还有64一枚,读取79-80

我是希望通 ...

主控,NAND良率原因
速度快的理论数值是在确保NAND是好的情况下
如果是屏蔽片不良片,一般速度都很慢的,同步和异步也是这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控,NAND良率原因
速度快的理论数值是在确保NAND是好的情况下
如果是屏蔽片不良片,一般速度都很慢的, ...

你好
与良率有关,说的有道理
是否与3D TLC 迭代有直接关系?
32G T23 bics3
64G T24 bics4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与良率有关,说的有道理
是否与3D TLC 迭代有直接关系?

你不用纠结这么多了,说白了就是看脸,然后价格
异步颗粒的速度天生就慢,拿来做2.0的还是可以用的
xiake他自己都不敢保证速度,顶多退货退款
要买规定速度的请买闪迪至尊极速,128G读写都有90M
杂牌运气好买到速度快的算中奖,买到慢的就退货,没啥可说的

网友:
楼上正解,慢是无法通过丝印解读出来的(特指你这个),速度取决于颗粒品质,颗粒类别,主控,量产工具
8t23是单die 单ce b3颗粒
9t24是双die 单/双ce b4
理论上速度本来就是翻倍
我不玩tf卡,不懂tf主控,但是照你这么说估计两个主控也有速度差别

楼主(2021-12-18):
今天翻出来再看,内存卡涨价啦很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翻出来再看,内存卡涨价啦很多

这倒没注意,你说的内存卡是指电脑内存条还是TF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倒没注意,你说的内存卡是指电脑内存条还是TF卡?

TF卡涨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TF卡涨的多

前一段时间逛电脑店,顺便问了一下TF内存卡的价格,16G/30元,32G/40元。

网友(2023-01-27):
同款夏科64GB全绿色TF卡,放摄像头里面,满容量录满一次后,无法写入,无法格式化,TB64GB9T240199AV1   大神们帮我看看什么主控

网友:
建荣AX215F主控
东芝3D BICS3闪存(8T23)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好,T2X 那T代表?还有既然同为3D TLC 32G这颗为什么慢?如图,我还有64一枚,读取79-80

我是希望通 ...

慧荣SM2705主控
东芝3D BICS4闪存(9T24)

网友:
联名款19年第9周的B16A还过得去 64层3D TLC 写13读92 20年的差的多 写9读15,64G的只有一张8A1M写39读79

网友:
2012年台湾制造
我就能看懂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