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次上车的雷力迅无刷电手动扳手实战测试(轮胎螺丝)

楼主(2021-02-06):
1月28号论坛跟风上车,1月31号以¥26.32的价格下车。虽然没有其它坛友那样几块钱就下车了,我觉得性价比也很高了。

平时呢也就搞点家里的小维修,也不是专业用户,这种基础版的电动工具个人认为家用还是很适合的,所以同时还撸了18块下车的往复锯,往复锯条件所限,到目前都还没有实战过,但是不撸感觉又错过了一个亿

电扳手之前就看过,一直也想买一个,不为别的就为了放车上临时救个急换个备胎,坛友这一推,必需上一个。

到货才发现套筒是没有的,我也没有套筒,我也不知道应该买多大的套筒,拿随车工具量了一下大概22吧,就下单买了个22的套筒,结果店铺发个20的过来,答应补发,我说那我再拍一个21的吧和你22的补发的一起发过来得了,到昨天才一起到,两单6块多钱得了20/21/22mm三个套筒。

套筒到了赶紧安排测试轮胎螺丝能不能打下来,马上去停车场,板手早就把电充足了,就等套筒了。

只打松一两颗螺丝就不支千斤顶了,何况我的逸动轮胎是一动不动(抖音上对逸动轮胎拆不下来吐槽太多了),直接开打,NM居然是21在套筒最合适,还好我再下单的时候买的21的。

套筒与输出轴配合不错

板手打到松即停档,大概5秒后螺丝顺利打下来(一只手不好拍照,直接上结果吧),轻松秒杀!

都来露个标吧,逸动逸动一动不动。

风险提示:这板手能打松,可是打不紧,这是打紧后我用随车工具用手都能再紧一下,所以这个板手打紧后最好手工再紧一下,安全安全。

网友:
这种便宜货电池估计用不了多久吧?

网友A:
打不紧不行啊,到时候每个都需要用手加紧好麻烦!
而且锂电池自放电,出门用的时候没电了…还得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不紧不行啊,到时候每个都需要用手加紧好麻烦!
而且锂电池自放电,出门用的时候没电了…还得手动 ...

这个,我也没扭力扳手,不知道螺丝打紧扭力多大,反正就是电板手打紧后用随车套筒能再紧一点。

网友:
我也买了这个扳手,启动觉得噪音比富格的大,拆开看见油很少,加了一大坨油后,噪音就变小了。

网友:
这电池能够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不紧不行啊,到时候每个都需要用手加紧好麻烦!
而且锂电池自放电,出门用的时候没电了…还得手动 ...

能打下来,上的时候就能打到原来的力距,标准力距100,如果有扭力扳手,你会发现一般成年人用扭力扳手轻松紧到150以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没扭力扳手,不知道螺丝打紧扭力多大,反正就是电板手打紧后用随车套筒能再紧一点。 ...

一般成年人,像你这随车扳手长度轻松紧到150牛米以上,你有扭力扳手试试就知道了,一般的扭力扳手长度和你这随车扳手差不多

网友C:
这电池放车上等到用的时候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池放车上等到用的时候没电了

弄个升压车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成年人,像你这随车扳手长度轻松紧到150牛米以上,你有扭力扳手试试就知道了,一般的扭力扳手长度和 ...

其实想想也对啊,以前用过扭力扳手,比随车工具还是要长一点点,没用多大劲就可以扳得颗嗒颗嗒响,反正原来也是风炮打紧的螺丝用扭力扳手复检。我现在上轮胎这个力肯定比以前扳扭力扳手的力大,而且是大得多。

网友:
自己组个国产10C二并电池包,估计就能上紧了

网友:
发贴不容易,上螺丝也是有学问的,不是越紧越好,适而可止。

网友:
试一下连续拆装5个螺丝,如果电池还有充足的电量,那换备胎应该就够用了

网友:
看样子你哪个轮胎肯定好拆,这板手只是提高工作效率,如果电压再加高点,也许就可以了

网友:
拧松自停,是没有调速的,一启动就是最大扭矩,拧紧有两档,还有无极调速,调在高档,无极变速开关捏到底,工作30秒试试

网友D:
应该是你的轮胎没有动过 我们这里轮胎拆下来再上上的基本打不动 因为不是风炮就是大半米的大扳手 我用里奇的260n起子打不开我的轮胎螺丝 不过年岁多了 可能到不了260N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你的轮胎没有动过 我们这里轮胎拆下来再上上的基本打不动 因为不是风炮就是大半米的大扳手 我用里奇 ...

被修车铺用风炮无脑上紧的用这种松不了的,这种只能松按正规力矩上紧的螺丝。松那种需要中力矩以上的电动扳手,拆卸力矩大于450磅、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你的轮胎没有动过 我们这里轮胎拆下来再上上的基本打不动 因为不是风炮就是大半米的大扳手 我用里奇 ...

我们这里连路边修车店都用扭矩扳手了.....除了修卡车的地方基本看不见风炮了吧

网友:
电池1.5AH 的灰色壳,不知道什么牌子的,我也入了个 36.X到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