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维修曲草堂美容仪,有知道它美容原理的吗?

楼主(2021-02-06):
曲草堂美容仪,掉到地上以后不开机了, 按开关闪一下关机,充电也是闪一下就关机。    拆开看电路板正常,测量电池有电压,分别断开几个排线故障依旧。反复检查,发现按住电池有时能开机,检查电池接口没问题,拆开电池发现是电芯和保护板开焊了,焊好后恢复正常。

看看功能,电路板外圈是LED发光、中间几个元件发热上面盖着白色导热胶、背面马达震动,这是什么高科技,有知道它美容原理的吗?

网友A:
智商产品,就是一个按摩仪

网友:
手机振动电机忽悠人的产品,好点的应该有升压器线圈。

网友B:
这个美容仪可以当按摩棒使用吗?

网友:
原理是,当钱花的比较多的时候,心情舒畅,每当你拿起它,想到我可是花了xxx元买的这般神器啊,顿时就有一种返老还童扬眉吐气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美容仪可以当按摩棒使用吗?

就这么个小电机应该不够力。

网友:
振动棒而已

网友:
震动按摩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智商产品,就是一个按摩仪

几十元以内不算智商产品,因为按摩还是有美容功能的。

网友:
几十元哪里会有什么高科技了

网友:
智商税呗,还能有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