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一毛钱撸的岁艺5W LED球泡

楼主(2021-02-06):
疫情原因哪也去不了,在家陪着吞金兽。无聊翻出前一阵撸的一毛钱灯泡。装台灯上亮了十分钟,摸了摸烫手关灯取下。锯条小刀沿着接缝处转了五分钟慢慢撑开胶水,打开看了看拍照装回丢回去吃灰。

楼主:
灯头220v进来直连一个丝印MB10F的芯片,串联三个标识302的贴片电阻后串联六个灯珠。空空如也空间是真大,发热量也是真的大,不知道搞个铝块贴背面能不能改善。

网友A:
大致计算了下,也不知道对不对。
u=220V,r=9000欧,假设每颗灯珠两端电压3V,i=(220-3*8)/9000=0.022A。
led灯功率8*3*0.022=0.53W,电阻功率0.022*0.022*9000=4.36W,总功率4.9W。
如果假设成立,一直烧下去灯珠肯定没事,有事的是电阻或者整流桥。

网友B:
一般不是都有个电容降压的吗?你这个怎么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致计算了下,也不知道对不对。
u=220V,r=9000欧,假设每颗灯珠两端电压3V,i=(220-3*8)/9000=0.022A。 ...

实际上这个灯泡做暖手宝或者孵小鸡真不错嘿嘿

网友:
WC!这个连阻容都不是,直接是排插里的指示灯电路,简单粗爆啊!

网友C:
我有类似的灯泡,改散热后用用不错!刚买的时候最短命的就只用了一两个小时,就爆了,后来我在铝基板背面用导热硅脂+修整过的电脑主板南桥散热片,现在每天都在用,到现在已经快半年了,还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类似的灯泡,改散热后用用不错!刚买的时候最短命的就只用了一两个小时,就爆了,后来我在铝基板背面用 ...

这办法可行,我也有块奔四的古董板子,有两块散热片可以利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是都有个电容降压的吗?你这个怎么这样啊?

集成到芯片里了,不过发热量是真的大,十分钟以后烫手,连接胶水都软了

网友:
这种板子很害人,不安全的电路其一,容易高温引起火灾其二,灯珠寿命断其三。 如果只是用于声控楼道路灯照明,还算将就!如果是房间常亮灯是绝不可以的,最起码简单改成阻容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是都有个电容降压的吗?你这个怎么这样啊?

这个方案不是阻容降压,也不是传统的恒流电源需要电感或者高频变压器 ,神奇吧?自己 去查芯片pdf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