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wrt的GPIO控制

楼主(2021-02-06):
假设我有一台MT7620A+MT7612E的路由,然后我用K2(硬件一样)的固件刷了进去,GPIO口是需要在编译固件之前在源码里面(打开/使能/enable/配置)才能使用吗?还是说openwrt自动打开全部GPIO?只要echo gpio号 > /sys/class/gpio/export就行?

网友A:
不可能自动打开,只会影响你捅屁股进不了BREED。
正常用是没问题的,我刷过好几个。

网友B:
进不去breed而已,其他没影响。 买个编程器夹子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自动打开,只会影响你捅屁股进不了BREED。
正常用是没问题的,我刷过好几个。 ...

我现在的问题是GPIO控制的问题,如果GPIO在主板上有引出的话要找不难,但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要搞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不去breed而已,其他没影响。 买个编程器夹子就行

夹子不是所有的都能用,有些还是得拆下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夹子不是所有的都能用,有些还是得拆下来。

有软件能中断能进BRE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软件能中断能进BREED

breed有不同中断的版本,直接换一个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breed有不同中断的版本,直接换一个就是了

前提条件你得知道这个路由应该用哪一个。
如果你知道就不用刷K2的固件了,直接编译一个就得了。

网友C:
关于GPIO,若在源码里面或dts里面定义了,就不能再通过 “echo gpio号 > /sys/class/gpio/export”方式导出已经定义了的GPIO值,而且gpio的方向也不能改变(即输入或输出)

“echo gpio号 > /sys/class/gpio/export” 遇到是有些固件在内核里没有开启 GPIO DEBUG,此法就不可用了。

若lz想测试 主板上按键或灯的GPIO值 可以先刷1个没有定义任何GPIO值的固件,然后再通过 “echo gpio号 > /sys/class/gpio/export” 方法逐一测试来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GPIO,若在源码里面或dts里面定义了,就不能再通过 “echo gpio号 > /sys/class/gpio/export”方式导出 ...

这么说只要源码里面没有明确使用这个GPIO口的都能在/sys/class/gpio/里使用,这很nice啊,等会去量电路板

网友D:
可以查看所有可用的io,有些io脚用于其它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查看所有可用的io,有些io脚用于其它功能了

怎么查看?

网友E:
breed下可以测试GPIO!

楼主:
引用 网友E:
breed下可以测试GPIO!

感谢感谢!,btntst简直就是神器啊测试出LED的GPIO是24 26,有两个共用24,这个是怎么共用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btntst简直就是神器啊测试出LED的GPIO是24 26,有两个共用24,这个是怎么共用的? ...

是不是三色LED灯的公共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三色LED灯的公共脚

两个LED并排在那里的,一边都是3.3V,另一边1.xV不太一样,我在breed下只能让两个灯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