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路由器不做成光纤接口?

楼主(2021-02-06):
   好像经常见到的都是光猫-路由器两个硬件,如果把光猫的光纤转换接口做到路由器中,就能少一个盒子了。

   请各大厂家抓紧落实!

网友A:
成本摆在那里,一体的也有,价钱贵些

网友:
多口光纤猫就是你想要的设备
光纤进  多个网口出,但是运营商 不让用路由功能
一般破解后多口带wifi的光纤猫就能光纤进4个网口出加wifi出了。

路由器是 猫到电脑或者 带网口的设备上用的
lan口肯定得是网口

还有一种就是光纤口1对1或者1对多的延长设备
能两边网线口 中间靠光纤通讯

网友:
有带光猫功能的路由器,也带有WIFI,但是是一体化运营商设备。

网友:
我再屋里转了好几圈,想这玩意不就是智能猫吗,路由WiFi光猫合一的机器,是省了个设备但并不好用

网友:
成本和市场接受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摆在那里,一体的也有,价钱贵些

成本应该不是问题吧,普通光猫也就几十块,而中高端路由器上千都多的是,不用在乎这点成本。
还有,即使是低端路由器,一本家庭也需要单独光猫来转换。

网友:
有支持光模块的路由器, 能解GPON光纤

网友:
现在运营商提供的光猫就带路由功能,还是双频,只是限制有些多,要求不高的完全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楼主是来布置任务来了

网友:
应该是运营商的问题吧。从技术和成本上来说感觉没什么特别大的障碍。

网友:
华为hs8145x6  和k662c等了解一下!

网友:
光纤不设全家 :以后可以省了很多事:你要想想 都想这样做 会不会饿死很多厂家?利益摆在那而已

网友:
那就要舍去性能了

网友:
现在的WIFI光猫就是光纤加路由,而且配置都很高的!就像华为HS8546V CPU海思SD5116T 双核1.4左右,内存256,双频WIFI 1200MB。小套房一个就解决了,主要看你装修把弱电箱放那个位置!大房子还是分布室的墙面AP面板最方便!

网友:
十年前家里装的电信宽带就是用的光猫 路由 WiFi TV 电话语音一体的,只是放在楼道里的弱电箱,各楼层还是得接路由!

网友:
这位孤陋寡闻啊
光猫就是一个路由器,而且性能不差的路由器,专业叫法应该是多业务边缘网关,或者运营商边缘路由器。

网友:
看这个通信网那边一堆怒骂

网友:
运营商还想控制边缘路由器呢(带路由的猫),楼主这是想断了他们的念想

网友:
有的,比如华硕AX89X就有1个光纤接口,价格4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