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造坏掉的快克963的手柄,不是很成功

楼主(2021-02-06):
前段时间自己的焊台坏掉了,是手柄里的发热芯断掉了

从断的地方看了看 不是发热丝, 是陶瓷发热体

网上买一个要五十多大洋啊
想着以前有一个坏掉的发热心 ,是因为传感热耦合剂在中间烧断了,堵在中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钻头就放置在那里了

陶瓷很硬的 ,想不通那个为什么就断掉了

发热心的阻值

又找来一个热耦,想给手柄做成后置热耦

热耦的阻值

套上一段塑料管,防止短路

比划一下到堵住的长度

把热耦串进去,套上两个不同颜色的塑料管,假装是原装的

准备焊接上去测试

开到两百度

装好手柄 ,有升温的过程

找了两个焊头

比划了一下 ,发现发热心发热的位置不再焊头最前端。想想着T12的发热是在最前端,升温回温的效果非常好,这个为什么前端要留一段呢 ?改一下

话说这个头还比较好 ,内外是钢,中间是铜

打磨好

比划一下 比较满意

可是  套上外套后就不满意了

还是老老实实用K吧

开到380度

能化锡,松香冒烟,但是焊接很吃力

开到四百多

能焊接了 ,但是回温很慢

可能出现的问题一个是热耦不匹配
原装热耦的阻值

另外一个就是改成了后置热耦
从而导致了焊台温度要调高 焊接时回温慢
谢谢观赏 !!

网友:
热电偶是靠产生的电压工作的,和电阻无关。

网友:
楼主连这个都能修好,厉害!

网友:
936芯很便宜啊……

网友:
这个很贵的吗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真能折腾。。。。。

网友A:
把感温头伸长点,抵到烙铁头试试

网友B:
我那个焊台温控坏了,请问能修理吗?发热芯还是好的,就是里面的温控坏了,都烧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感温头伸长点,抵到烙铁头试试

这个发热芯虽然是中空的,但是前面一个热耦烧断了 把中间给堵了,所以出此下策,改为后置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焊台温控坏了,请问能修理吗?发热芯还是好的,就是里面的温控坏了,都烧红了。。。: ...

是热偶的还是温度电阻的 ?如果感温部分是好的,那就要修主板了。

网友:
用铁丝捅一捅,估计能捅开的

网友C:
坛友送了三台936焊台,用了好久。。。。。。。。换过一根开路的936焊台陶瓷芯,后来坛友送了一包T12和三套oled牛肉控制板,回不去93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坛友送了三台936焊台,用了好久。。。。。。。。换过一根开路的936焊台陶瓷芯,后来坛友送了一包T12和三套o ...

包邮求送

网友D:
我的936头子直接燒红,能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发热芯虽然是中空的,但是前面一个热耦烧断了 把中间给堵了,所以出此下策,改为后置的了  ...

原本测定的是烙铁头温度,你现在测的是发热芯温度,温控等于是没用了,发热芯温度一上来就被限制了,热能还没传到烙铁头呢就被釜底抽薪了!!!

加热时烙铁芯温度是远高于设定温度的,500度开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热偶的还是温度电阻的 ?如果感温部分是好的,那就要修主板了。

不知道是哪种?换其他的,正常,不是主板问题。焊台是qucik 936A。哈哈,换别的烙铁芯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936头子直接燒红,能修吗?

温度传感是在发热芯里面的,如果换了发热芯还是烧红的话 那应该在主板上有问题,看一下双向可控硅和运放,应该好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哪种?换其他的,正常,不是主板问题。焊台是qucik 936A。哈哈,换别的烙铁芯是好的。
...

这是1323的。如果你换了发热芯就正常了的话,那主板部分是没问题的,可能是这个发热心里面的热传感部分坏掉了,这种发热芯很便宜的 ,换吧 。

网友:
我想,参考936,估计要调电位器,或某固定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度传感是在发热芯里面的,如果换了发热芯还是烧红的话 那应该在主板上有问题,看一下双向可控硅和运放 ...

我的是二线发热芯,换了个新的也一样燒红,主板上可控硅也换了,换了个555芯片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