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冠杰941s显示器有雪花 驱动板和电源板无明显元器件损坏

楼主(2021-02-06):
冠杰941s显示器有雪花,驱动板和电源板无明显元器件损坏

网友:
液晶面板老化吧

网友A:
兄弟,我的一台aoc用着用着也是这个样子。千万不要想当然什么屏不好,面板不好。你把主机连显示器的线重新拧紧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的一台aoc用着用着也是这个样子。千万不要想当然什么屏不好,面板不好。你把主机连显示器的线重新 ...

偶遇过一块联想板子,集显有雪花,换独显正常的。

网友:
电源的电解电容换换,

数据线换换,换个主机试试是不是一样故障。

楼主:
换了个显示器线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