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为了不占地方,做个锂电池热风枪

楼主(2021-02-06):
工作室比较小,所以平时买工具都是尽量买小型的。工作室主要生产各种小电路模块,所以也需要同步的制作各种测试机,需要接很多测试针、测试线,也就用到了热风枪来吹热缩管。原来的858D热风枪主要是做这个用途,基本上不用于焊接。

这个858D热风枪在工作室,我其实是很不喜欢的,占地方太多,拖着两根电源线,平时都不好擦灰尘。所以是优先下架的工具之首。

制作锂电热风枪所需的发热元件是氧化铝陶瓷发热棒,3.7v30瓦的。曾经买错过3.7v25瓦的,结果空烧功率只有8瓦,导致开机12秒才能达到所需温度。

锂电热风枪其他材料有:32x32x100mm铝合金外壳,3010的5V滚珠风扇,三星高倍率18650动力锂电池,H8188A50的5V升压芯片、TP4056X锂电充电芯片、STC8G1K08A做控制。成品大概开机6秒即可达到热缩管的使用温度,非常快捷方便。

网友A:
那也可以做个锂电热熔胶枪吧

网友B:
只是吹热缩管,吹芯片可以吗?

网友C:
工作室真不错。

楼主空调左边那个罐子是做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作室真不错。

楼主空调左边那个罐子是做什么的?

我们这里是从别的地方用2分水管(网线那么细)引水过来的,水量很小。这个是PVC管做的水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吹热缩管,吹芯片可以吗?

出风口温度有380°,吹芯片有点不够力,吹SOT23的三极管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也可以做个锂电热熔胶枪吧

应该可以,发热体是足够用在小胶条上的,主要是不好制作枪身的机械结构。

网友D:
打印机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印机什么型号

hp 136w激光黑白一体机。主要是看中可以wifi无线打印。

网友:
工作室比较精致。。。

网友:
可以,方便吹热缩管...

网友:
楼主的洁癖有点严重啊

网友:
空调的排水管往高处走?还是后面另有机关?
桌面整洁,赞

网友:
很漂亮的工作室哇!生产啥电路模块呢?

网友:
一个18650,使用时间会不会比较短?

网友:
哇好羡慕  还有专门用于折腾的地方    同款可调电源 话说你还装了提手?

网友:
好羡慕  有专门用于折腾的地方

网友:
精致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