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问UOS系统安装完毕要怎么进系统啊

楼主(2021-02-06):
准备新年放假,这人不就是闲了嘛,今天找了台G1610+ H61主板的电脑打算试试国产UOS系统。 安装是挺顺利的,但是开机的时候就出现各种 ERROR?
请问诸位大神如何化解。

网友:
debian 系的推荐 linuxmint,

arch 系还是 arch 本身最好,
有强大的 wiki,
还有一些方便的第三方脚本,比如 anarchy installer,

UOS 还是算了吧

网友:
最近乌班图(不知道如何装常用软件)、凤凰(安装一直不成功)、deepin15和win7双系统、deepin20、优麒麟(未成功)挨个装了下,鉴于自己的老白属性(不懂命令行,都是网上搜然后直接复制运行)和老机选择(e6500,4g,500g机械硬盘),deepin15比较合适(普通使用可以直接用),deepin20稍微有点卡。对了,装个lxde会比较快。

网友:
UOS这类的还是先找个虚拟机安装一下比较好

网友:
我用虚拟机装过,装完直接进系统,没啥特别的啊。

网友:
碰上不支持硬件了,无奈,等更新或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