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全网首发《给小爱触屏音箱扩容破解记》(已更新固件)

楼主(2021-02-06):
偶然从用户手里收到一个摔坏的小爱触屏音箱,40块钱。

修好后把玩了两天发现这东西好鸡肋好鸡肋的。

明明是安卓系统,却不能安装其他软件。

于是搜遍全网才发现这东西早就被小米公司给封禁了安装软件的漏洞。

后来又利用职务之便找到了这个音箱的旧版本固件包,与一位网站站长一起研究了一下,发现刷机之后就可以利用最初的邮件安装软件漏洞。

欣喜之余发现更鸡肋的一件事,音箱自带4g的emmc存储,本身就够小了,用户分区竟然只有1g。装俩软件就满了。

这才有了今天的帖子,给小爱触屏音箱扩容。

主角就是这货:

拆机图什么的网上很多,我们直接说步骤:
1.拆出主板(借图)

2.风枪330度,最大风,拆掉emmc,并焊接到读卡器小板上。
小板如图:

3.插上电脑,忽略提示格式化的对话框,打开emmc读取软件,读取整个emmc芯片。

(注意先点1读取,读取好后把读卡器小板上面的原emmc拆下收好,换上要扩容用的新emmc芯片,插入电脑后直接点2写入。)

4.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写入好整个原emmc芯片数据的新emmc,只需要把它装到小爱触屏音箱的主板上,然后装机、刷机即可。

5.写在最后

扩容成功图:

目前这个固件包我不能直接发布,因为担心某些没脸没皮的人(类似我的签名里写的那位)举报。虽然工作无所谓,但就是不想给这种人可乘之机。
我会和那位站长一起在商讨结束之后由他公开这个固件还有刷机工具。
固件已经由站长公布了:https://www.pigworld.pw/?p=359
且下且珍惜,请那些喜欢举报别人的人管住自己的手,不要做遭报应的事情

有了这个刷机工具和固件包,可以说已经能稍稍把这个鸡肋的小爱触屏音箱玩转了。

目前已知的问题:
1.此机器无法root,我下载了几个root工具,小爱打开了usb调试,但是联机时小爱不能弹出允许调试的确认框。
2.此机器在打开开发者选项后,可以直接连接电脑,并选择usb联机方式(如mtp、传输图片等)。安卓版本貌似是8.1,但是复制进去的微信安装包无法安装,提示解析包错误。原因不明。也尝试了一个油管tv版apk,也没正常安装。(已经解决,扩容后即可安装,大概是之前的可用空间不足导致没有办法完成解析)
3.此机器的固件包刷完以后第一次可以正常连接手机上的小爱音箱APP,但是连接后提示版本过低无法正常使用,只给出了一个一键升级的按钮。也就是说这个固件包已经被官方认定过期,不能正常使用手机上的小爱音箱app的功能。不过这个倒没有太大影响,毕竟本身这个小爱音箱是比较独立的一款产品。
4.在破解完成后我装了两款之前破解帖子里推荐的软件。当贝市场极速版挺好用,但是小白点貌似有一些兼容性问题,经常提示系统已停用。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更合适的软件在破解之后安装。

补充内容 (2021-2-23 12:18):
最新消息 有网友在原厂的固件包的基础上改变了一下刷机方式 可以支持近期出厂的小爱触屏音箱了 具体地址:https://www.hkr233.top/index.php/archives/150/

补充内容 (2022-6-10 12:00):
链接失效了,现在更新一下下载地址: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天翼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链接:https://cloud.189.cn/t/ryIfeqqY73Qb(访问码:3tom)

网友A:
小板凳搬好了,坐等方法
只能拆emmc刷吗

楼主:
占个楼备孕

网友:
坐等更新,尝试了好多方法,差点就拆emmc了

网友B:
光是要拆emmc就吓退大部分人。

网友C:
我还是喜欢用平板。

网友D:
是不是装个直播软件可以看电视直播了??

网友E:
nova桌面,微软桌面应该都行
感觉不是8.1系统,应该是4系列,4系列安装现在新版软件安装包就会解析错误
装个aida64看看配置

网友F:
期待楼主公布固件,手里正好有一个不能开机的小爱,我怀疑是固件问题网上没找到固件和刷固件方法

网友G:
小度智能屏也应该可以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板凳搬好了,坐等方法
只能拆emmc刷吗

如果不扩容可以不拆机 主要是这机器破解后不扩容连1g的空间都没有 安装软件捉襟见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是要拆emmc就吓退大部分人。

不扩容就不必拆了。。。但是1g的使用空间安装软件捉襟见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喜欢用平板。

我也也是偶然得到 所以才折腾一下 让我自己花钱买这个我恐怕要后悔的肠子都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装个直播软件可以看电视直播了??

是的 已经安装直播软件了 本身自带的爱奇艺太局限了 也安装了我喜欢的网抑云音乐 自带的qq音乐实在是没什么好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nova桌面,微软桌面应该都行
感觉不是8.1系统,应该是4系列,4系列安装现在新版软件安装包就会解析错误
装 ...

当贝桌面已经足够好用了 没有换桌面的打算 系统确定是8系 在设置里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期待楼主公布固件,手里正好有一个不能开机的小爱,我怀疑是固件问题网上没找到固件和刷固件方法 ...

你的也是这款吗?按住音量+连接电脑,看看出不出发现新设备提示,不出的话硬件问题导致的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度智能屏也应该可以破解

小度好像破解的比较多 也有比较成熟的方案 没研究过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的也是这款吗?按住音量+连接电脑,看看出不出发现新设备提示,不出的话硬件问题导致的不开机。 ...

按住音量+连接电脑会叮咚响一下,WIN8系统,还自动安装了驱动

网友:
小米的这些智能周边产品正在自己想尽一切办法把自己固件升级成鸡肋。只担心用户把他的功能用的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住音量+连接电脑会叮咚响一下,WIN8系统,还自动安装了驱动

那确实可以期待一下固件的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