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拆修“扫地机器人”

楼主(2021-02-06):
前两天串门的时候亲戚说他的扫地机只能扫地不能吸尘了,让我帮忙修修看,我一看直呼好家伙……
如图:

我忙问多少钱买的?可别被坑了……他说:移动抽奖送的,不急用,家里还有一台扫地机,也是移动送的……=——=
好吧,等同于被坑了……

造型跟普通扫地机差不多,大小相似,只是上手出奇的轻,仔细一看很多探测模块都没有,我说我带回去修修看,你把充电器也给我吧,亲戚说这个用的就是手机充电器,通用的……那好吧,待我带到家里拆开研究研究!
故障表现:扫地边刷和轮子滚动正常,吸尘故障,吸尘扇叶不工作。初步判断启动电容短路或者吸尘工作时卡到东西导致吸尘电机电刷烧断。

拆开电池仓,好家伙,一颗18650电池带动整机,他还能是个什么货色。。。开关是传统的船型单档位开关,只负责电路通断。底部还有一个万向轮,感觉这玩意儿类似孩子玩的碰碰车,没有任何探测器。拆开底部螺丝,看看里面还有什么吧:

拆掉顶壳,内部元器件一览无余:
  一块迷你集成电路板,一个280电机负责扫地机行走、转向和扫地刷旋转动力(真是难为它了)。
一个矮胖的直流电机(可能是520电机)带动风轮,给吸尘模块提供动力。

电机上并联的是一个104启动电容,容量约0.1微法。先用电流表检测启动电容短路否,发现没有短路。那是不是电机转子的电极簧片烧了或者脏了接触不良?管他的,先拆开看看。
拆开风扇罩,看到一个小涡轮

拆开之后没有拍照,电极刷完好,简单清理一下,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电容没有短路,应该是好的,重新装回去,通电、启动……风扇转起来了,内心无比鄙视:切就这点吸力,聊胜于无吧……果然垃圾!
反复试了几次通断都能正常启动,我想可能就是电机润滑清理一下就搞定了,重新装回去,放平、通电、启动!一下搞定!哈哈我真是小能手~额,吸尘风扇出风口我好像装错了…
= =
拆之,重新装好,测试……你看,反复启动一点问题都没得~你看…你再看…额……又跟刚到手一样了,启动不了!
拆开、卸下零件,启动后边刷工作正常,用万能表检测电机电压3.7V应该也没事儿,用手拨动风扇就能启动正常工作,不过拨动的时候有段落的阻尼感,症状上看应该是电容的事情……大胆一点,直接给拽断一只电容引脚

启动,正常,不过既然知道是电容的问题了,那就换一个好了,遂从玩具小车的马达上拆下来一个104电容,焊好启动——一切正常,风力还挺大的~看来是我错怪它了……
顺便给它做个大保健吧:

先给边刷的传动齿轮上点润滑油,刚好手头有自行车保养用的屋伏石轴承润滑油,涂上去一点,又把边刷轴拆出来发现很多灰尘,清理擦干后涂上润滑油

一切安装妥当,放平,启动,一切正,你还别说,虽然看上去跟玩具一样,但是它还真能扫地解决问题,还可以,有种工厂用电吹风检测空包装的赶脚,简单粗暴能解决问题就是好方法。这个扫地机最大的缺点就是每次工作完都要去找一遍,像在跟你捉迷藏,不能自动回充,还有一个没有底部主刷,清理能力差,吸尘口太小,大点的杂物比如纸片就能让他歇菜~

总结:
1.买东西之前还是做个功课,不然真不知道能买到个啥……这个扫地机真的是“徒有其表”……
2.安装的时候别那么心急,先测试好再装省得节外生枝……还有安装注意复原原样,不然就像我想当然地装反了。。。
以上~最后祝大家春节快乐,牛气冲天,牛运当头!

网友:
这个机器自己就是个垃圾,垃圾扫垃圾

网友:
该叫玩具扫地机

网友:
一个传感器都没有?

网友:
我用硬纸箱和孩子的玩具车做了一个,放在车库用还行,边边角角的扫不干净

网友:
介玩意估计满屋转悠,啥时候没电啥时候算,别指望他还能回来

网友:
这货是把灰尘吸入然后在扬出去吗

网友A:
看上去像是电动万向玩具车,多了鼓风机涡轮扫地刷,可惜没有过滤片,灰尘吹出影响呼吸,至少加无纺布过滤。通常在手机店和其它商城见到,买一些套装产品送扫地机器人忽悠。

网友:
其实就是一个玩具而已,谢谢!

网友:
一个电池?又能跑又能吸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像是电动万向玩具车,多了鼓风机涡轮扫地刷,可惜没有过滤片,灰尘吹出影响呼吸,至少加无纺布过滤。 ...

黑色尘盒里有个无纺布过滤,忘了拍了哈!

网友B:
这货感觉都不值得修,多少有点耽误功夫的赶脚

楼主(2022-11-03):
引用 网友B:
这货感觉都不值得修,多少有点耽误功夫的赶脚

哈哈,亲戚让我帮忙看看,这不长见识了嘛

网友(2023-01-06):
5.9包邮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