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捡了两个拍照厂的手机,问下不用屏幕也可以用吗

楼主(2021-02-06):
  晚上补图,现在没法拍。。。

一个vivo Y613,0.5+4配置,能用
一个oppor17,能开机,充电有提示音,但是。。。。。屏幕稀碎,还有点弯,玻璃丢了,只带回来排线
等下拆详细一点,看坛里好像没有详细拆机,而且我这个有进水痕迹,在左上角,不过看上去是屏幕碎之前进的,应该不影响使用
有几个typec带视频的hub,现在手机typec接口可以视频输出,问下有这么用过的坛友么,需不需要在手机上确认才能用,不打算搞个屏幕
就拆到这里了,因为。。。主板翘不下来。。。

应该是某同学手机被老师发现销毁证据,然后老师收了以后感觉也没的修了就丢了
我们学校收垃圾大爷的纸箱堆里发现的,同时还有一个充电宝,一个扩音器,还有一个电烙铁(没拿)非常古老的外热款式
话说实行垃圾分类以后我们的大爷收入增加了呢(手动滑稽)

网友A:
视频输出的话,楼主不要想了,上官网查了,页面里没有写支持这个功能,就算支持,手机有密码,可能还需要在屏幕上输入密码解锁来用,个人建议换个屏幕修好,往这个手机里头装个电话卡,然后打电话,看这个手机响不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输出的话,楼主不要想了,上官网查了,页面里没有写支持这个功能,就算支持,手机有密码,可能还需要在 ...

解锁会刷机,应该主板没有问题的,不是特别的弯,现在可以开机,开机以后充电有提示声音
话说这种功能很多官方都懒得写的,我也是闲的慌搞了个mhl转换器试了下才知道我现在手机有mhl功能。。。一般都是随手就加上了,平时也没啥大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锁会刷机,应该主板没有问题的,不是特别的弯,现在可以开机,开机以后充电有提示声音
话说这种功能很 ...

不装屏幕可以用的,即使没有mhl功能,只要可以adb能连上,就可以通过adb安装一些远程访问的软件(如vnc服务器端了)然后通过wifi在别的设备上控制

网友B:
手机有锁屏密码没有ID可以解锁么?按网上的双清方法不行也是需要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有锁屏密码没有ID可以解锁么?按网上的双清方法不行也是需要密码

双清新手机不行的,要刷机,甚至有些刷机都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双清新手机不行的,要刷机,甚至有些刷机都不行

魅族MX4PRO,,黄鱼上买的一部据卖家说摔得不开机的手机,买回来取屏幕用没想整机都好的,就设置锁屏密码想破解破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魅族MX4PRO,,黄鱼上买的一部据卖家说摔得不开机的手机,买回来取屏幕用没想整机都好的,就设置锁屏密码 ...

如果进了双清要密码就线刷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进了双清要密码就线刷阿

没打开USB调试模式

网友C:
如果能打开USB调试的话,可以尝试scrcpy,但据说蓝绿厂的手机不好开USB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打开USB调试的话,可以尝试scrcpy,但据说蓝绿厂的手机不好开USB调试。。。 ...

没有usb调试,试过了

网友:
R17我去地摊收了一台,6+128 450 就是组装屏,屏幕指纹不能用 主板好的 感觉还是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