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单拆个SONY电源适配器,型号AC-U10D

楼主(2021-02-06):
就是那么来的,手痒拆完蹭一帖,同样也是挣点m,简单明了,为拆而拆,其他不懂,将就看看,有请主角,这玩意原产地越南,你印什么中文捏,有点古怪,是不是进口,管它捏,
四四方方

大力出奇迹,开壳一览无余,看这模具,电路板丝印满满登登,应该是正品
正面电路

背面电路,敲黑板,画重点,这共模电感放在整流桥后面,小白上路第一次见,难道可以当π型滤波用,又可当共模电感用??高人请指点下

细节2张

电路图,首页点焊控制那哥们电路图画的太漂亮了,凑个热闹,眼瞎,小贴片看不清阻值
这电源芯片简单查下查不到资料,出来相关的是松下的芯片,正品的感觉又多加了几成,这种有电源管理芯片的电路,我感觉比自激振荡那些好理解多了,nnd,大脑老是蒙蒙的get不到自激振荡副线圈反馈电容那充放电那个点。。。小白上路,简单问题复杂化,复杂问题简单化。。。就这样,,谢谢观看

网友:
以前都很足料,但现在还有啥用呢。

网友A:
10μF/25Ⅴ电容不应该在那个位置。

网友B:
R01是输入滤波加限流,桥后边L01.C02.C03是π型滤波

网友:
博士的蓝牙耳机的电源也是这个样子的,但输出的电流要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μF/25Ⅴ电容不应该在那个位置。

火眼金睛,谢谢,本应该接在二极管负极的(芯片4脚),失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01是输入滤波加限流,桥后边L01.C02.C03是π型滤波

指导下,这对应书中常见的π型滤波,这个索尼电源相当于2电容正极跟正极间,负极与负极间都接电感,又是因为咋?

网友C:
红色圈出的地应该没有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色圈出的地应该没有的吧。

那个7,8脚就是到地的,同时也接到线圈,那里没有毛病。。3楼指出的那个点才是大意了画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导下,这对应书中常见的π型滤波,这个索尼电源相当于2电容正极跟正极间,负极与负极间都接电感,又是 ...

共模差模组合,这样效果最好

网友:
一个电容鼓包了。

网友:
我给他起个名字,双π型滤波

网友(2022-11-10):
我也有这款充电器。楼主型号少写一个字母,是“AC-UB100D”。谢谢楼主,让我既看到了充电器的内部结构,又免于充电器开膛破肚。为了看这个大图,我手机上多次尝试登陆不成功。电脑上找回密码登陆后,发现多年前注册的账号M币积分是-81分,无权查看帖子。几天里做任务,发帖,赚积分,现在终于M币是正的,能看帖子了。以后多来数码之家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