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求助:ICM7218A构成的8位LED动态显示电路c语言程序

楼主(2021-02-06):
现在手里有一块ICM7218A驱动的8位LED数码管显示电路板和AT89S51单片机,刚开始学单片机想用AT89S51驱动这个电路,在网上搜索到的都是汇编程序没有c语言程序,有好心大侠给把下面的汇编程序给转换成c语言程序。谢谢!ICM7218A构成的8位LED动态显示电路

摘要:       ICM7218A构成的8位LED动态显示电路 图为8031与ICM7218A接口组成的8位LED硬件扫描动态显示器电路。由于ICM7218A兼有软件译码和硬件译码功能,因此可用软件译码和硬件译码两种方法使显示器显示出“HELLO-92”.下面分别介绍。 软件译码编程 根据要显示的内容先找出各字符的编码。由a,b、c、d、e、f、g各段与

    ICM7218A构成的8位LED动态显示电路 图为8031与ICM7218A接口组成的8位LED硬件扫描动态显示器电路。由于ICM7218A兼有软件译码和硬件译码功能,因此可用软件译码和硬件译码两种方法使显示器显示出“HELLO-92”.下面分别介绍。 软件译码编程 根据要显示的内容先找出各字符的编码。由a,b、c、d、e、f、g各段与数据位的对应关系可得出:H中a、d段为0,其余为l,即10111110或BEH。同样E、L、O、一、9、2的编码分别为:CFH、8BH、FBH、84H、F7H、EDH。如下所示,将HELLO-92字符编码分别存入8031片内RAM 50H单元为首地址的8个字节单元中:

程序清单如下:

硬件译码编程:

网友:
换个思路吧,对着芯片的数据手册自己写下程序。很多时候都是要看数据手册,而不是什么时候都有参考代码的。
这个只是带缓存的驱动芯片,应该不难的,只要给数据它就能显示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我刚开始学习单片机,只能照葫芦画瓢,ICM7218A芯片资料也找到了,但是有些能看明白,但是很多还是不明白,所以到论坛来求助。

网友(2025-04-03):
你去抄其他屏的C语言,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