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个SMARTEK日本波电波钟,并改成显示北京时间

楼主(2021-02-06):
前几天隔壁论坛有坛友推荐这个钟,是日本波,但可以改显示北京时间,当然前提是能接收到日本波的地区,
我在上海,想想能收到,反正也不贵,15加邮费,就买了一个。今天收到,拆开改一下。

正面,装上电池,放阳台,很快收到日本波,显示时间快1小时

背面,4颗螺丝,底座上还有2颗螺丝

拆掉6颗螺丝,就可以前后分离,主板,收波模块,按键板。

主板,按坛友介绍,要断开右边的焊点,改焊左边。
看板上丝印,就是选择显示日本或台湾地区时间。

TW跳线改为JP

改焊完成

如果在收不到日本波的地区,也可以买中国波改装模块,或者是wifi对时模块,更换钟上的模块。

完工,显示北京时间。

这个钟还不错,显示比较清晰,价格便宜,收波校时快,比我以前几个德波加模块改中国波
的钟,收波要快得多。内部工艺一般般。

网友:
给个连接吧

网友:
同问。给个连接吧

网友:
卖家是JS不定期上架不定期涨价,就是群里经常发耳机那个.

网友:
我刚才17+5买了

网友:
人家下架了,回头碰到我也整一个,不知道京津冀一带是不是可以,如果有附近买到的坛友,说一声京津冀的效果如何?

网友:
看不惯星期是金木水火土月日

网友A:
同上海,买了一个,收不到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上海,买了一个,收不到信号。

放阳台或窗边,多找几个地方,我是上午拿到,北阳台很快收到,下午改好,北阳台同位置就收不到,拿到南阳台一会就收到,你再按后面的那个搜波键wave再试试。

网友:
改台湾波,是不是应该在东南沿海更合适,比如厦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阳台或窗边,多找几个地方,我是上午拿到,北阳台很快收到,下午改好,北阳台同位置就收不到,拿到南阳 ...

谢谢!前后阳台都试了,发现信号确实很不稳定。不知道深夜干扰少的时候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
做工太差了

楼主:
做工好的象精工、卡西欧,都很贵,

网友B:
这个改得好,可以显示北京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改得好,可以显示北京时间了!

是的,收到日本电波,显示北京时间,

网友:
反光有点亮,怎么改一下好?

网友:
可以改商丘波的,买个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
这些电波钟大多都是福州或者莆田那边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