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后缀名为*.zip.001分卷压缩文件解压方法[主要方法为转帖]

楼主(2021-02-06):
该文件来自于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d4704f0100r5q0.html

下了几个分卷压缩的文件,假设后缀名为“*.zip.001”“*.zip.002”“*.zip.003”“*.zip.004”,需要合并成一个总文件*.zip,用WINRAR搞不定,装上WINZIP也搞不定,后来搜了一下,找到个办法(只在Windows下搞的):

在windows下“开始-运行-CMD”,在命令行界面进此文件目录下,(注意空格,尤其最后一个*.zip前的空格

然后输入:copy /B *.zip.001+*.zip.002+*.zip.003+*.zip.004 *.zip

等屏幕上慢慢挨个文件名走一遍,出现“已复制 1个文件”后,就可以用WINRAR打开合并后的*.zip 了。

建议事先把文件名字“*”都统一改个简单点的,比如“1”,文件就直接复制在根目录下,省的命令行下输来输去的麻烦。

很佩服发现此法的人,非常感谢。

网友:
全选>右键>7-Zip解压>搞定...

网友:
bandzip可以试试

网友:
貌似7z的分卷就这样

网友:
使用7-ZIP可以直压,直接解压xxx.001即可。

网友:
我以为没下全,都删了......

网友:
是呀,可以试试7-zip

网友:
7-zip,下个7-zip阿,比winrar好用多了
https://www.7-zip.org/

网友:
一般下载的分卷文件在同一目录下就可以了。
一直用7-zip官网下载,干净好用。
其它各种流氓解压就算了,统统卸载吧。

网友(2021-04-29):
楼主遇到过这个问题吗,只有7z.001的文件,怎么解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page=1#pid9137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