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索爱T32蓝牙音箱修复开机无反应

楼主(2021-02-06):
体积大成一个行李箱的蓝牙音箱,按照使用过的次数和价值比差不多用一次十元。
无线话筒是最先坏的,完全没有使用过。
接着是蓝牙可以搜到但是无法连接上,然后就搜不到了。
最后就是开机无反应了。
看到上面厚厚的灰了吗?每次使用前擦一次,抹布上的水就滴进去腐蚀了电路板,通过堆锡连接了绿板上的线路,修复了TF卡模式。
红色的板子是蓝牙板,有大神指导下怎么修复蓝牙连接问题吗?话筒要是有知道的,麻烦也指点一下!

网友:
堆锡都浪费了,直接一根线短接没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
红色板不是蓝牙,绿色才是吧?

网友:
喇叭还是挺大的,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