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倍思果冻无线充电器(Baseus BS-W510)

楼主(2021-02-06):
淘宝购买,标称15W快充,搭配QC3.0实现。
没有测试协议,只拆。
直接上图,芯片型号用软件查了,都比较常见。

网友:
好几千的手机买了,买个好点的无线充电吧。

网友:
正用着这款,米10有时候充的快有时候充的慢

网友A:
做工中规中矩,但是充电功率让人怀疑,你一个输入5V2A,也就是10W的充电器,居然能输出15W,也不知道那5W是从哪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中规中矩,但是充电功率让人怀疑,你一个输入5V2A,也就是10W的充电器,居然能输出15W,也不知道那5W是 ...

输入最大12v 2a。

网友(2021-06-20):
taobao卖40几块钱

网友:
可惜是CBB 电容了,做工和小米无线充电器差了几条街了

网友:
当时有点想买,不放心就没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