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富士康P31A-S主板电脑只能装WinXP不能装win7系统

楼主(2021-02-06):
求助:富士康P31A-S主板电脑只能装XP不能装win7系统。

非常感谢各位坛友的热心帮助,用了很多办法BIOS还是不能刷,不过看版本信息也不算旧呀,后来听坛友的,拔下一根内存条,就可以装WIN7了。

朋友给了台旧电脑,E5200的CPU,4G内存,512M独立显卡,和这个垃圾富士康P31A-S主板,清洗完装的XP系统,运行还挺流畅,因为XP的浏览器好多网页都已经不支持了,于是就想换装win7,以前也做过很多电脑的Win7系统,可这台机子就偏偏不行,做时重新启动就提示ACPI错误,根本就做不下去,后来下载了win10企业版,也是ACPI错误,进到BIOS里关闭了ACPI,它又显示另外一个错误,说要升级主板BIOS,于是找到富士康服务官网,可是里面所有服务都点不动,又到百度找了升级包,可是安装时提示要打开主板BIOS锁没有打开,可是主板上没有找到相关跳线,BIOS也没有相关设置。
在这找找大神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ACPI打开时启动是这个提示

ACPI关闭时是这样

ACPI的设置项

其他设置项

主板CPU信息

win7时的错误提示

还请大神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你用的GHOST版的吧,原版安装肯定没问题,ACPI驱动的问题

网友B:
看看硬盘有没有隐藏的容量,有的话删除再试试。

网友C:
安装32位的试试

网友D:
硬盘传输模式 改为 ide

网友:
XP下Chrome试试。

网友E:
我最近也遇到这种现象,对于太老的机子建议您用光驱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GHOST版的吧,原版安装肯定没问题,ACPI驱动的问题

MSDN下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GHOST版的吧,原版安装肯定没问题,ACPI驱动的问题

MSDN下的,还是不行

楼主:
现在好像XP版的也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也遇到这种现象,对于太老的机子建议您用光驱试一试,

我有一个05年的机子,微星915Pl主板,装win7一点问题没有,
你用光驱装好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硬盘有没有隐藏的容量,有的话删除再试试。

没有隐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32位的试试

试过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盘传输模式 改为 ide

这倒没试,现在想找个办法更新主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倒没试,现在想找个办法更新主板

早期的老式主板不支持64位系统,安装32位也不行那就安心用XP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也遇到这种现象,对于太老的机子建议您用光驱试一试,

您说的这个办法我比较认可,老机子尤其是品牌机对U盘等装系统的方式不太友好

网友:
用旧版的pe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个05年的机子,微星915Pl主板,装win7一点问题没有,
你用光驱装好了没有? ...

我用光驱装好了一台07年的AMD的机子,主板是双敏61主板

网友:
Foxconn富士康P31A-S主板最新BIOS 776F1P08版For DOS(2009年5月22日发布)

这板子可以用win7 我用的是这bios  http://driver.zol.com.cn/detail/37/364078.shtml
Foxconn富士康P31A-S主板最新BIOS 776F1P08版For DOS(2009年5月22日发布)解决ICS时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说的这个办法我比较认可,老机子尤其是品牌机对U盘等装系统的方式不太友好 ...

今天又收了一台技嘉的945主板,依然用优盘装好了win76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