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 msata CE 跳线表

楼主(2021-02-06):
2258xt msata CE 跳线表

4贴请参考这个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952

网友:
这个板子应该还有个正反交错的贴法

网友A:
这7个跳线只能调整F1,F2的ce分布,F9和F10的ce分别固定分布在ch2和ch3,无法调整。

知道了这个原理,这个板子用起来就容易了。
3+3+3,4+2,2+2+2等就都能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7个跳线只能调整F1,F2的ce分布,F9和F10的ce分别固定分布在ch2和ch3,无法调整。

知道了这个原理,这个 ...

帮忙看一下
颗粒 H27QFG8NNM8R  AD5C28BA0080
上的这个板子

开卡就报错
按照双贴4CE跳的线
这个是啥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忙看一下
颗粒 H27QFG8NNM8R  AD5C28BA0080
上的这个板子

报啥错?

网友B:
颗粒频率开DDR400这肯定不行吧把勾去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颗粒频率开DDR400这肯定不行吧把勾去掉啊

不开400也报错

网友(2021-04-19):
这个丝印图应该可以对上了

网友(2021-10-22):
贴8ce有人尝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