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USB声卡

楼主(2021-02-06):
买了一个type-c耳机线,由于不带芯片,只能在某些设备上能用。
想起买过一个usb声卡,找出来,再配上type-c转USB转接头,发现手机可以识别使用。

连上Windows,发现一个USB输入设备用来控制上面的四个按键和一个USB Audio Device。麦克风静音红灯亮。绿灯表示通电。
一不小心摔到地上,壳子就开了,当然USB口也有点歪了。里面的结构

反过来看一下

放大一点

根据VID,得知是Generalplus Technology的方案。
这种通常称为牛屎的封装一般热稳定性较差,容易损坏,不知道这个声卡能不能长期工作,寿命如何。
上面写有7.1 Channel Sound,在这里只有左右声道,与一些所谓的9D蓝牙音箱一样,大家看看就好。

网友:
跟我那个一样,我用四五年了,当然是偶尔用用

网友:
第一次见到凌通方案的USB声卡。。。
记得这种牛屎芯片的声卡一般是鑫创方案。。。
不过据说这种牛屎芯片的推力比较强?

网友:
买个国产108方案都比他强

网友:
我几年前买过楼主同款三个USB声卡,有一个配合笔记本电脑和goldwave录音,电容隔离直流当示波器。另外两个给自己和父亲主机用,都为了替代故障集成声卡。音量一般开百分之1到9,尽量别开到百分之30以上以免烧芯片。缺点是单声道录音,其它款式大多数普通USB声卡也是单声道录音,只发现多旋钮专业声卡才立体声录音。

网友:
第一次看见这样的声卡,长见识了,谢谢楼主!

网友A:
这年头还有如此产品。。。佩服啊,感觉质量会很差。。。

网友:
这种音质很差

网友:
原来所谓7.1声道USB声卡是牛屎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还有如此产品。。。佩服啊,感觉质量会很差。。。

高级货还不一定能干过它呢,实际多数人只需要便宜、能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