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DIY SSD记录贴:PS3111+0JFL测试!

楼主(2021-02-06):
听说xJFL的颗粒很快,买了2颗回来

272脚位的。

找到2片PS3111主控板,单272焊盘的

主控前段时间拆了,贴到固态u盘板子上了。(最近老干拆东墙补西墙的事儿)

今天贴这个板子试试。

从别的板子拆了个主控

焊上主控

焊上颗粒,上机开卡。

单颗8CE。而且从这个ce布局来看,猜测这个板子是支持单贴16CE 272颗粒的。

现成的参数。简单设置一下

开卡成功,总坏块数159

每ce的坏块数如上图。

喜闻乐见的跑分环节:

跑分略屌!

测个基准

稳定后的写入速度接近400。

跑圈:

全盘写370,读420,还不错!

xJFL确实快!

完结,撒花!

网友:
3111还是不错的

网友A:
3G到6G这段测试才是真实速度吧实写150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G到6G这段测试才是真实速度吧实写150M

固件问题,为了跑分够炫,MLC也会开SLC缓存,之后要还原MLC数据而掉速。掉速之后的跑圈才是真实速度。QLC开SLC模式就没有部分掉速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固件问题,为了跑分够炫,MLC也会开SLC缓存,之后要还原MLC数据而掉速。掉速之后的跑圈才是真实速度。QLC ...

我靠,就算是掉速,这个颗粒也是疯了,这种颗粒完全是主控太拉胯所致,比如说我用过2263EN+K9OMGY8S7M,双贴500G的NVME盘上(金泰克P600出过一批),缓外写入快到700M了,

网友:
是不是拆给我了

网友:
2.22那个版本能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靠,就算是掉速,这个颗粒也是疯了,这种颗粒完全是主控太拉胯所致,比如说我用过2263EN+K9OMGY8S7M, ...

我抽空再把颗粒搞到46en上测测

网友D:
159坏块 颗粒是哪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9坏块 颗粒是哪买的啊?

方老板家买的

网友:
方便吧,全下来成本多少?
这颗粒能否用在固态U盘上?

网友:
3111最近很火

网友:
我有2根双面16颗SEC的杂牌 4G DDR3 断了需要重植。

网友:
xJFL确实快,单贴逼近sata上限了

网友:
这颗粒单贴原生272的46EN板子,速度有400+写500+读 之前无聊的时候试过

网友:
请问老哥怎么跑的RDT,能教教吗?刷进去插充电器上没反应

网友(2021-03-08):
看来3111适合搞单帖的272板子,可以搞一搞,哈哈哈哈

网友:
为什么我用这软件会出错  要短接才认 正常就刷新就出错了.自动退出程序

网友(2022-05-03):
感谢大佬分享 长江存储快弄吐了 明儿也整几个正经芯片玩

网友(2022-09-10):
速度真的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