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相对完善的却附带未知问题的锂电池充电台灯模块实例

楼主(2021-02-06):
本设计实现了一个通用的锂电池充电台灯模块,可以替换市售低质且有安全隐患的锂电池充电台灯电路。该模块有三部分组成分别为:MCU(STC15W204AS)控制电路,开关锂电池充电IC(ETA6002)和LED恒流驱动IC(SDB628x)。
其中,MCU负责接受用户的按键输入并以此控制电路开关及挡位切换,并同时监测电池电压,当电池电压过低时自动关机。锂电池充电芯片自带动态电源路径管理功能,将电池充电和放电支路完全隔离。因此当USB电源供应足够时,锂电池能够正常充电且系统使用USB电源供电;如若系统需要更高供电或者USB供电不足时,电池将开始供电与外部电源一同负担系统消耗。这个好处是:边冲边放时电池能够及时停充,电池不存在或者电量完全耗尽时系统能够在外部USB供电接入时立即工作。传统方案直接将系统负载接在电池两端,如果电池在充电时系统在耗电,就会使得电池无法正常停止充电,即使电池电压已到达4.2V但是充电电流依然不能到达截止条件(一般是0.1倍的最大充电电流),导致电池一直处于浮充状态有损寿命。当电池电量低时系统电压也低,使得系统没办法在外部供电接入时第一时间恢复工作能力。LED恒流驱动使用了高效且简洁的SDB628x升压方案,提供约4W以上的输出,驱动4串2并共8只全光谱LED。在对以往的帖子浏览发现有相当的人抱怨过该类IC的诸多问题,如带载能力弱等。但经过实践发现,只要良好地设计PCB,该IC的负载能力是能够接近Datasheet的描述的。

系统概览:

PCB正面:

PCB背面:

电路图及PCB:

参考文件:

楼主: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该板子静态电流在某时刻之后就明显大增,发现过程是:在某次的例行长期放电测试中发现,板子的锂电池被放至2.5V直接引起ETA6002激活欠压关断功能,系统掉电。但是设计上由MCU控制的放电终止电压应该在3.15V左右,即使放到自动关机,在不超过50uA的待机电流的条件下,锂电池电压不应该很快掉到2.5V以下。经检查发现待机电流莫名奇妙变成了10mA左右,远超刚组装完成的47uA。由于条件缺乏,暂时不知道哪里出现了问题。PCB随后经过了多次清洗,已排除有与污损或者助焊剂残留导致的自放电,初步怀疑是某个元件软故障导致。

网友:
这个功能强大

网友:
先教你布局,最基本的布局走线规则都不懂,走线尽量要减少交叉,这是你画的,你是要编花篮吗 原理图绘制不但要保证准确性,还要尽量保证走线最优,尽量减少联结交叉,增加易懂性,电路图画出来不光你要看,还要给别人看的。

各功能模块要用围框分割,你家袜子和食品都放冰箱吗

网友A:
元件太多,成本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件太多,成本太高了,

确实,但是一个功能相对完善的系统从来没有简单的一说。
TB上那些锂电池充电灯你应该略知一二,不仅用电阻限流功率小,效率低,还用电池保护IC做过放控制,甚至有的连正规的充电电路都没有,只是二极管加电阻甚至更简陋。只能说,草菅人命。

网友:
强大不强大不知道,挺暴力的。

网友(2022-11-24):
成本太高了。电池可以用充电管理芯片,锂电池保护芯片,LED用恒流芯片或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再加调光IC,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该板子静态电流在某时刻之后就明显大增,发现过程是:在某次的例行长期放电测试 ...

难道是某个芯片里面发生了latch 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