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高速跑60,别克英朗拆洗三元催化

楼主(2021-02-06):
        我姐是个马大哈,才7-8万公里五年的车子,机头就好多油泥,可能是不按时保养,也可能是用到了假机油。今年在修理厂就修理了近两万的费用,了解以后原来好多被套路了。不仅一个故障灯一直亮着,查看一下,换了前后氧传感器就好了~不知道修理厂怎么说处理不了。车子还老是提不上速。
        三四个月前,索性我帮她换了火花塞,变速箱油,机油,清洗节气门…终于车子算是恢复一定的性能。提速动力还可以…
         这几天告诉我告诉提速不上去,到60就很难上去了~转速高也不提速~心想其他都是刚搞过。所以感觉进气还是三元~试车果然发现声音发闷……想想想洗三元催化不行在一个个来

只要工具全,几个螺丝还真的是不难

三元催化拿下来了

随便用机头水清洗了一下~排气口
印象中草酸是15%,没有查直接兑了

拿到卫生间用冲厕所的那种喷头,先冲就冲出来好多细小黑色颗粒,再用草酸泡30分钟,(听说时间太久浓度太高都伤三元)两次,利用这个时间拆下火花塞用大凤NX5000清洗,用热风枪吹干。
同样用热风枪尽量吹干三元催化
买了前后两个密封垫,装车一次搞定~

网友:
什么车维修花了2万大洋该淘汰了吧,哈哈哈,又是女司机。

网友A:
你这洗完效果怎么样也不说说……

网友B:
这个老款车,车都不值2w。。。。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老款车,车都不值2w。。。。

12款别克,市场价不高但是买新的贵,修理厂温水煮青蛙~一些故障扩修了。不是一次修这么多钱~维修多次,我姐又是汽车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洗完效果怎么样也不说说……

立竿见影,油门反应顺畅了,我没有上高速,试车提速到100,非常顺!

网友C:
能解释下三元催化为什么影响提速吗?难道是排气不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解释下三元催化为什么影响提速吗?难道是排气不畅了?

简单道理,电梯里都是人,没出来,外面的人就挤不进去。汽车也一样,排不出去,气缸工作吸进来的空气少就提不是速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简单道理,电梯里都是人,没出来,外面的人就挤不进去。汽车也一样,排不出去,气缸工作吸进来的空气少就 ...

草酸洗三元不是很容易给载体弄坏么?
到时候三元一散很容易爆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草酸洗三元不是很容易给载体弄坏么?
到时候三元一散很容易爆缸

以前我自己的福睿斯19万报p0420, 用了浓度很高~还加了威猛先生时间一个小时~跑了两万公里后~发现三元碎了。
这次用的这个比例应该不会太伤三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12款别克,市场价不高但是买新的贵,修理厂温水煮青蛙~一些故障扩修了。不是一次修这么多钱~维修多次, ...

有道理,修理厂一次让掏2w,那肯定不搞了,但是三次五次,每次三五千的,就坑了。。。
家里还是要有个人会弄弄的,不然在外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我自己的福睿斯19万报p0420, 用了浓度很高~还加了威猛先生时间一个小时~跑了两万公里后~发现三元 ...

不太清楚,之前看群里有一个洗完之后开了一段时间,一大脚油门直接散了排气管一堵就爆缸了。
不过我自己的车三元已经摘了直接直通了

网友E:
我见过堵了的三元,看起来进气口有很多黄色的絮状物把三元上的小孔堵了大半,如果用压缩空气从出气口反吹的话应该能清除大半,剩下的刮一刮再反吹一下应该就能去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见过堵了的三元,看起来进气口有很多黄色的絮状物把三元上的小孔堵了大半,如果用压缩空气从出气口反吹的 ...

自己没有空压机,只能用水冲。如果有空压机更好

网友:
牛人自己搞,厉害

网友:
三元这个东西,目前创驰蓝天6万公里没发现什么好的清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