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大神解析这个线路图 自制电焊机的原理图

楼主(2021-02-06):
这是网上找到的自制电焊机的原理图。但文章的制作过程不够详细,求大神解析这个线路绕制过程。谢谢。

网友A:
我劝你还是算了吧,购买铜线的钱就够买一台不错的逆变点焊机了何况还要买30斤硅钢片!!!!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这就是个大功率变压器,费这个时间与金钱,买几片动力电池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劝你还是算了吧,购买铜线的钱就够买一台不错的逆变点焊机了何况还要买30斤硅钢片!!!! ...

确实费用比买一个还要贵。只是想弄明白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这就是个大功率变压器,费这个时间与金钱,买几片动力电池也一样。 ...

谢谢,只是想弄明白这个电路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只是想弄明白这个电路图。

就一个口型变压器,初级用一边,次级用另一边,中间像微波炉变压器一样放一个可移动的铁心来漏磁以调节电流,和普通变压器不同的是次级会在初级反向绕几圈。

不过你给的图纸有点特殊,因为中间没有漏磁铁心,所以用了双绕,初级分别绕在口型铁心两侧,抽头来调节电流,用的是6档旋转选择开关,标识的1和1接通就是1档,2和2接通就是2档以此类推,5档电流最强一档最弱,6就是关机了,多出那些没铁心的应该是个电抗器用来降低工作电压但不影响引弧!!

有点浪费铜线,目前铜这么贵的情况下这个焊机成本估计要小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口型变压器,初级用一边,次级用另一边,中间像微波炉变压器一样放一个可移动的铁心来漏磁以调节电 ...

非常感谢是不是说60匝的是次级,线两头分别为焊线和地线?用调节初级来调整感应电流,实现焊接电流调节?另外,左下的60T和25T,谁在里谁在外?

网友:
费钱是费钱 但是保值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是不是说60匝的是次级,线两头分别为焊线和地线?用调节初级来调整感应电流,实现焊接电流调 ...

绕组不绕在一起,如果可以每一匝之间都要用绝缘板隔开加大散热,没条件两个线包套上去就完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是不是说60匝的是次级,线两头分别为焊线和地线?用调节初级来调整感应电流,实现焊接电流调 ...

这里有制作过程 纯手工制造电焊机场景,原理清楚,功率还不小。  https://v.douyin.com/JwhLBK6/ 复制此链接,打汧Douyin搜索,直接观看视pin!

网友:
松勒之类的80元搞来玩玩吧,3.2能焊,变压器铝线的,你可以试着把它改成铜线的,折腾比较有意思。最近我买了一套虎峰的无气二保焊最便宜的套餐288,变压器也是铝的我用多股细铜丝重绕了,IGBT又少两个,开快递后准备补上,无气二保焊我觉不错容易上手,薄板焊不穿,焊丝贵。用的多专业的就不考虑了。对新手很友好

网友:
关注一下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