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再做冤大头,本田缤智更换优科豪马原厂轮胎

楼主(2021-02-06):
半年之前车子右后轮扎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又跑了几十公里。这次去4S店做保养,技术员建议更换轮胎,问了接待员,要500元一只,比网购的贵了100多。因为春节期间要跑高速,算了下车子也跑了5万公里了,为了省事些,就再做一回冤大头吧,4S店也会放心些,花钱买安慰。这次共换两只轮胎,新轮胎换到前轮,旧轮胎换到后轮。

拆下的车轮

看下磨损情况,看起来还可以,如果只跑市区还是没问题的

主要是侧面,还可以看出磨损痕迹,没气跑了几十公里,怕里面的钢丝有折断

看下轮胎内部,侧面有一道折痕

两只新轮胎

与原车轮胎的品牌参数一致:YOKOHAMA 215/60R16 95H

新轮胎内部就没有那道折线了

开始换轮胎,反正无聊,自己全程在看着,后续还有做动平衡等,整个流程还是比较规范的

网友:
说实话楼主这个尺寸品牌的轮胎在店里换真不贵,我18年在京东买的米其林195/65R15 91V 浩悦 PRIMACY 3ST,还400一只呢

网友A:
你这是缺气不是完全没气,要是完全没气,轮胎里会有一碗黑橡胶灰,充满气周围一圈会到处漏气,好几次了没气跑出去几百米原车胎压报警,可是已经开不及了轮胎报废,两次后就装了胎压监测,再也没发生过!!!

网友B:
我好像看过哪里说的 新胎放后轮,前轮
用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好像看过哪里说的 新胎放后轮,前轮
用旧的

你说的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缺气不是完全没气,要是完全没气,轮胎里会有一碗黑橡胶灰,充满气周围一圈会到处漏气,好几次了没气 ...

开的太暴力了吧,轮胎相对轮毂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开的太暴力了吧,轮胎相对轮毂滑了?

轮胎侧边反复高速折弯后摩擦发热掉灰,帘布断裂气密层穿孔。
只要有一点气就不会这样。
扁平比高的轮胎没气行驶都会这样,宝马防爆胎完全没气还能开的胎面都掉下来呢,就是反复折弯后胎侧断裂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轮胎侧边反复高速折弯后摩擦发热掉灰,帘布断裂气密层穿孔。
只要有一点气就不会这样。
扁平比高的轮胎没 ...

看到了,我还以为他是满气干成这样的

网友D:
上个月淘宝买了四条锦湖235/60R16,每条320元包换胎,是软胎比较静音,感觉比较实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个月淘宝买了四条锦湖235/60R16,每条320元包换胎,是软胎比较静音,感觉比较实惠。 ...

这个价格很不错

网友:
4条锦湖195/60 R16均价242一条,包安装包平衡包气门嘴

网友:
去年扎胎了,补不上了,实体店换了一条400多,JD又买了一条一样的329.。。那个叫啥来着的,韩泰

网友(2021-04-18):
有的时候是难发现,路上提醒过一台凯美瑞,还是满载,其实声音比较大了,年轻人也没听到。。。。市区。

网友E:
其实这一类的轮胎正面扎了气压不足的情况下是可以补的,但是补一次进店看心情贵的要50-80还是冷补和补单车差不多。所以有时候还不如换新的。某虎的胎确实是便宜而且服务到位。我的225/65R17,SUV胎也就3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这一类的轮胎正面扎了气压不足的情况下是可以补的,但是补一次进店看心情贵的要50-80还是冷补和补单车 ...

CRV.... ......

网友:
我的辣馒头,原厂马牌MC5轮胎,维修站950一只没有包含安装费,气门嘴,动平衡。途虎上买了4条583,免费安装,装完同事都问我,哟,换鞋啦,途虎买的,买三送一的吧,我想问途虎哪里有指定品牌买三送一的服务?途虎倒是有这个坑,就是我买完4条隔几天给我发一张优惠券,买轮胎满900减50,你妹早点送不好么

网友:
浩悦4的评价颇高.等过多些时间,再换